新手做纸飞机,请高手指教指教!谢谢!

楼主(2013-03-09):
    今天做了一架纸飞机,因为没有图纸,就自己凭感觉画的。
    翼展:840mm 机长:770mm 空机重:310g 整机重:440g(含1500amh电池)动力:xxd2212 kv值不详 电调:xxd 30A 桨:6030hd 电池:1300amh或1500amh。kv值不详是因为,这电机的线是自己绕的,记得是0.21mm漆包线,四股9圈还是12圈来着,问过一些模友,说kv值应该在1200到1400左右吧!但不确定。今天特意这样测试了一下,把飞机放在瓷砖地板上,油门在四分之三左右,飞机可以在地上滑动,比较慢。明天打算试飞,不知道动力够不够。麻烦各位参考一下,如果不行,我就把电机线卸掉一圈到两圈。上图!新手有不足之处还请看官指出!谢谢!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A:
估计KV值低了
3分2油门应该动力十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KV值低了
3分2油门应该动力十足了

  我刚用2200的对比了一下,感觉推力只有其3分之一,所以打算拆两圈铜丝。

网友:
这么固定电机。。小心震动大了直接掉下来。。

网友:
这设计还真挺好

网友B:
重心太靠后了,不好飞,舵机要前移

网友:
有才,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太靠后了,不好飞,舵机要前移

重心约在靠机头35公分处。

网友C:
对于这个翼展来说,电池太小,我60翼展的,2208电机。用2200电池刚刚合适,1500电池都有点飘。你这个电池有点不合适。另外,你的电机安装有问题,把电机座大头朝下,会好很多。保持上翘角度就可以了。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个翼展来说,电池太小,我60翼展的,2208电机。用2200电池刚刚合适,1500电池都有点飘。你这个电池有 ...

现在还没试飞,明天试飞会带上2200的电池,另外,电机是有一定的上翘角度的,估计没拍出来。这是实验机,如果成功了,再进行改进,多试试就能做出好飞的了!

网友(2013-07-26):
好机,调机有点难度。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