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怎么做

楼主(2013-03-09):
DIY镀锌怎么做 有做过的吗

网友A:
镀锌见过工厂做,应该有毒吧?非得镀锌?坛子里记得有个自己镀镍的不行吗

网友B:
看你做电镀还是火镀,当然好像还有其他方式的,成本不低的.....

网友C:
找个镀锌厂 给你度就好了,几块钱一公斤的。

网友D:
得用电解槽,还得有硅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