锰钢,如何大致鉴别其真伪 (硬度)?

楼主(2013-03-09):
如题,

在超市看到有卖一木工刨,貌似做工不错, 标签纸上说刨刀是锰钢

之前也确实没有想到刀片材质,幸好上周没在机电市场下手买

不知一般的丝锥,在白钢刀片上、锰钢刀片上 划一下会有什么结果? 请经验丰富的老鸟给说说

网友A:
丝锥有几种材质,有9SICR的,轴承钢的,工具钢的,都是手用的,机用丝锥都是高速钢的,锰钢也有好多种,一般用于弹簧制造,履带、铲齿、破碎机内衬、低合金钢管,耐磨,有加工硬化、冲击硬化效果,也用来打造手用的錾头、斧凿等

网友A:
丝锥硬度在HRC60--64,白钢就是高速钢,硬度也是差不多,特点是高温硬度好,锰钢硬度低不少,应低于HRC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锥有几种材质,有9SICR的,轴承钢的,工具钢的,都是手用的,机用丝锥都是高速钢的,锰钢也有好多种,一般 ...

请介绍个品牌的丝锥或钻头(厂家明确公布材质的那种)

打算买一支身边留着

网友A:
6542高速钢的,W6MO5CR4V2材质,硬度和韧性都不错,哈工的,上工的,汉工的,河南工具的,大厂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42高速钢的,W6MO5CR4V2材质,硬度和韧性都不错,哈工的,上工的,汉工的,河南工具的,大厂的都可以

感谢帮助

网友:
哇!学习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锥硬度在HRC60--64,白钢就是高速钢,硬度也是差不多,特点是高温硬度好,锰钢硬度低不少,应低于HRC60。 ...

想去买一个那边的刨子,现在还是有点迷糊:

木刨选用锰钢刀片,因为其有韧性、还是成本更低?

但木工工具上 也听说有用白钢刀片的

纠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去买一个那边的刨子,现在还是有点迷糊:

木刨选用锰钢刀片,因为其有韧性、还是成本更低?

我觉得木工的还是锰钢好,那个刃口磨薄了不容易蹦,而且容易磨得极其锋利,不象高速钢在磨的时候磨薄了在油石上角度没掌握好,不小心压到就蹦了,高速钢薄了很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木工的还是锰钢好,那个刃口磨薄了不容易蹦,而且容易磨得极其锋利,不象高速钢在磨的时候磨薄了在 ...

心里塌实了

百安居里的东西 质量 大多还是可以滴

网友:
我们造纸厂都是买锰钢板下料自己钻筛板 好像就是用黑色的那种钻头   锰钢的牌号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