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丝又是滑丝 干嘛非要用内六角的螺丝呢

楼主(2013-03-09):
买来一个月左右 已经滑掉三个1.5mm那种螺丝刀头了  有几个螺丝实在没法取出来  只能用刀划个口子用一字刀头取  为什么电直非要用内六角的螺丝呢  十字的一字的用上去能有什么影响呢  每次取不出来螺丝那个憋呀。。。

网友:
十字的没有内六角的能够用力够吧

网友:
一字 十字更加用不上力,只能说楼主用的螺丝太差,都是假的12.9级别,真真12.9级别螺丝一般不会滑

网友:
兄弟,是刀头不行吧?换个好的,你会发现螺丝不行了然后换成12.9级的杯头螺丝

网友:
内六角螺丝的受力点是六个,比一字或者十字的受力点多。所以才采用六角螺丝。滑丝或者螺丝刀变形是材料的问题。还有不要一味的用力去拧螺丝。当螺丝拧紧的最后那一下稍微的退一点再拧一下。不要过力。当螺丝已经没有转动的余地时,再用力哪只有材质软的的那个变形了。

网友:
内六角就是防止滑丝的

网友:
自己的螺丝刀太软就不要怪别人的螺丝太硬

网友:
我昨天取出来了3颗

网友:
你的螺丝刀太差

网友:
上螺丝别力量大。你得看你螺丝的大小。1.5 mm的 你只要手指捏着标准的模型螺丝刀 转到碰到阻力就行。2mm的碰到阻力后再转到两个手指轻捏着打滑。至于3mm的 那得看是哪里的螺丝了 固定件上的 打胶的 同2mm的。不打胶的。或者是危险的部件。记住了松紧都是要顺时针的旋转到位置。不能反向调一点 如果需要调整 要反向调一段距离 然后再上紧。上紧的力度看材料。铝的手上感到有发作用力就不能再旋紧了。
    那种 小的螺丝你当真的能承受你普通螺丝刀的扭力吗。受不住的结果必然要不是滑丝就是 你螺丝头上滑丝了了,还有个结果就是你固定的座螺丝孔滑牙了 。那个损失最大。
    打胶的螺丝 烙铁加热取。还有胶水也别加太多了。一点点意思一下就够了,几个重要部件注意 比如横轴什么的。其他的 其他的 就只会影响飞机。不会伤人。没必要死命的旋紧。

网友:
学习拧螺丝是装机的必修课,什么螺丝可以承受多少扭力慢慢就知道了,也会慢慢理解怎么好工具卖tnnd贵的道理。。。

网友:
买点好的工具

网友:
楼主,X2用的就是十字螺丝,头痛...

网友:
十字的比较麻烦。

网友:
买螺丝钳备用

网友:
好螺丝是不会滑丝的,估计买到了假货。

网友:
螺丝刀 螺丝刀  我已坏掉2把5元的刀头

看来5元的刀头  不给力哈

网友:
你不能用死力拧纳  你把那么小的螺丝当成大螺丝了,其实按照比例来讲 稍微用点力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