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调电源线粗细不同,不能稳定起飞

楼主(2013-03-09):
同样的20A电调,右边的一个电源线要粗一些,结果四轴飞起来后会抽风,这个电调的电机转速不稳定,后来换掉了就好了,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

网友:
跟线没关系吧,是香蕉头接触不良

网友:
还从来没注意过

网友:
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网友:
额。有粗细不同,有晃动,一直不知道原因,改了试试

楼主:
检查过香蕉头了,没发现问题
本来想飞六轴的,现在只能飞四轴了

网友:
应该是电调质量的问题,我有一个很廉价的四轴,用的是3只25A和1只30A的电调,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的电调线都是两个大两个小,飞起是没得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