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推荐一个简单、实用、固定翼飞控

楼主(2013-03-09):
想在固定翼上加一种飞控,仅仅搞下航拍录像。
只有两个要求:
1、放手能自动水平飞行
2、飞出遥控距离能失控自动定高返航
..........
其他功能都不要,什么姿态锁定等都不要。。。

有没有合适的飞控推荐一个吧,谢谢了。

网友:
我只能推荐A控

网友A:
看你应该是不了解飞控,姿态锁定就是你说的平飞功能,上arkbird吧,符合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应该是不了解飞控,姿态锁定就是你说的平飞功能,上arkbird吧,符合你的需求

A控好是好啊,不过功能过多了点?结果就是价格也贵点,好像玉兔还便宜吧。
另:恣态锁定是指放手时飞机的恣态保持,比如侧飞、吊机等,不能自动改平。呵呵,这种功能的M6我已有,用处不大。

网友:
所有飞控都是那个价,新疆小胖的那个U1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玉兔不是固定翼飞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等。。吧。

你就arkbird吧

网友:
平衡+返航也有飞宇的DOS+GPS。。我上的是A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A控好是好啊,不过功能过多了点?结果就是价格也贵点,好像玉兔还便宜吧。
另:恣态锁定是指放手时飞机的 ...

U2飞控  700多 还带OSD

网友(2013-09-01):
支持U2 买过A控 后来出了 目前用U2 不止是价格的原因  其他不方便说 用过的人都懂

网友:
学习了,还没入飞控,先学点经验

网友C(2014-12-21):
U2控,与 A3 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方便说呢。正在纠结中。请指教。我也是初学,只想少些损失,给固定翼KT板的。装飞控。少摔机。不图别的。

网友D(2015-01-27):
为啥没人用apm

网友(2015-07-15):
引用 网友C:
U2控,与 A3 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方便说呢。正在纠结中。请指教。我也是初学,只想少些损失,给固定翼KT ...

最后,还是选 A3 最新版有断开控制功能了。

网友A:
a3飞控,和a飞控,有什么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啥没人用apm
有呀!我就在用,APM非常功能强而且稳定,1万多的A7R我都装在上面,一点不担心飞控出问题

网友F:
固定翼的飞控都是这么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