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给看看升降舵不回中的问题~~

楼主(2013-03-09):
油门锁定的时候没问题。。小油门也没问题。。再大油门。。。就不回中了。。

3gx ds415m

这个问题导致我一飞一炸啊。。
===========================补充一下,昨天我把马达线拨了,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把十字盘拆下来了,把舵机的联杆也拆下来了,然后推油门,马达转,依然出现此问题。证明不是球头扣过紧造成的。

网友A:
LZ,你机身左侧(从后往前看),有个在旋转的东西,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机身左侧(从后往前看),有个在旋转的东西,是啥?

那个就是上旋翼头联杆的那个东东啊。。

网友B:
  内盘在转~     没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盘在转~     没回中!?

往上打舵的时候不是很明显。。往下打舵的时候挺明显不回中。。。油门慢下来时。。升降舵自己回中了。。。

网友C:
小佳兄还真是多灾多难啊

先查一下单个升降舵机,再把舵机连接收上再单查一次回中情况,然后再逐项检查下3GX设置

网友D:
我看到了主轴上下窜动起码2mm 外带 十字盘里面有碎屑 需要清洗(这个一直会有的 尽量每次飞了后就滴油活动下用餐巾纸擦干净)。但升降舵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你把舵机互换一下 在看看是不是还是这样 好确定是三轴的问题还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
内容内容祝大家爽飞。

网友:
祝大家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佳兄还真是多灾多难啊

先查一下单个升降舵机,再把舵机连接收上再单查一次回中情况,然后再逐 ...

发现这个问题后,开心多了。。最少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了主轴上下窜动起码2mm 外带 十字盘里面有碎屑 需要清洗(这个一直会有的 尽量每次飞了后就滴油活动下 ...

我换根主轴试试。。。您眼神真好啊。。。

楼主:
自己再顶起来。。

网友E:
是不是,lz的安装的虚位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lz的安装的虚位太大了?

嗯,是由于震动引起的。。我拆下主轴和十字盘,,转电机。。。舵机就没问题了。。

网友:
视频质量有点糟糕,补点光线,距离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