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改12S,屌丝动力套装,求推荐

楼主(2013-03-09):
600N改E,改装侧板已备好,就差动力:
初步电调选好盈70A高压版~
电机
除了600MX 510KV,还有其他国产电机型号推荐码?
电池
2600或3300串联,那个更合适,目前技术不够,主要追求留空时间
夏天到了,6S电流太大,有点怕,12S扭矩大,做做钟摆应该不会调转甩尾太多吧~

网友A:
6S也不会甩尾,另外70A很不靠扑,建议120A HY比较好,实在不行就凤凰120.
也没多少钱 炸一次就够买2个电调了.

网友B:
70A完全不够吧?

网友C:
12S 的话 一般飞飞 70A 够用了 最好是 凤凰80A

网友D:
电调花牌的真心不错,电机我有个全新的花牌4025闲置,比600mx大力一点的

网友E:
我也是600N改电,外置BEC用6S给接收机供电,电池和450通用,电调花牌120A高压,3300的电池串联,马达用新西达的3740,510KV,19T的马达齿,正在调试中。希望能交流下经验

网友F:
为啥都改电啊。。。。。

楼主:
因为油的脏,烟大,每次玩都不可避免手上沾油,又东摸西摸,遥控器上也是一股油味,关键是甲醇有毒啊~~
家里有宝宝了,健康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