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级数问题,求解答。谢谢

楼主(2013-03-10):
电机
分几级,级别代表什么,都有那些

网友A:
电机的级数是对应燃油发动机来说的,实际上是一个等效的关系。而油发动机的级别则是按照排量大小计算的

网友A:
对了,差点忘了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B: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网友C:
是的,经常有人说起,却没有对应的电机对照数据,郁闷

网友D:
这个就是个历史遗留问题 楼主去了解下油机发动机的参数就有感性认识了

网友E:
我是来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