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炸机图片。为什么MWC飞控,最大油门总是飞不起来,在地面上不断摆动。

楼主(2013-03-10):
已解决:
就是电调行程没有校准。 直接使用MWC代码里面有一个校准行程的配置,1分钟就搞定了。

今天首飞,MWC飞控,偶尔可以飞的起来,

第一次,地下车库,直飞冲天撞房顶,损失一对浆。
第二次,学校操场,2-3秒后,反转落地,又损失一对浆+一个机臂。

我想问一下,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最大油门也无法起飞?在地面上不断摆动。465级别的4轴,MWC mega2560的飞控。

莫非电调的行程也要调?

网友:
电调油门校准,,,,必须的

网友:
LZ的电机是哪个型号?

网友:
祝你好运

网友:
正反桨你有装好吗?有做过平衡吗!仔细检查下!我也是MWC飞控,需要调节下的!

网友A:
请先校准油门行程..其次..请换仿APC1047 或者 ATG的浆..第三..所有通道的中点值一样且靠近1500..第四...你调下低通滤波器 98Hz或者42Hz..基本这几样做到了就没啥大事了...浆很重要..你最好赶紧换了..

网友:
1,油门校准,2把自稳关掉,3调整好pid

网友:
MWC 有那么难飞??

网友:
需要折腾一段时间才能体会到MWC的优点

网友:
油门行程不准也不至于起不来,可能是你的PID调的过大了

网友:
浆装反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建议LZ还是先把卖家那里的说明书仔细核对一下吧

网友:
P太大了?。。。没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先校准油门行程..其次..请换仿APC1047 或者 ATG的浆..第三..所有通道的中点值一样且靠近1500..第四...你调 ...

就是第一次炸了两个防APC的浆,我才换上这个彩色的。
不过现在彩色的已经全部断掉了。只剩下防APC的浆。

不过我就算关掉自稳模式,他也是飞不起来啊。这样的话,应该和振动,PID 都没有关系吧?

感觉就是没有动力的感觉,电调已经校准过了,我都怀疑是电池的接口问题。

可是怎么才能知道电调上的电压不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第一次炸了两个防APC的浆,我才换上这个彩色的。
不过现在彩色的已经全部断掉了。只剩下防APC的浆。 ...

跟PID有关系...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油门最小值啥来着....也有关系肯能..你先调下LPF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PID有关系...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油门最小值啥来着....也有关系肯能..你先调下LPF试试吧

谢谢你的帮忙。
我现在似乎发现左前和右后两个浆有点不给力,就算完全平放,起飞,这两个浆都不怎么转。

看了GUI里面的数据,是飞控没有给信号让他们转。应该不是电调点击的问题。

飞控不让左前和右后两个浆转,应该是有Yaw信号导致的。可是我没有啊,Yaw的中立点是1510。而且可以正常解锁。

网友:
相信爵爷的吧,450的左右的轴距,用默认参数差不多的,主要的是要减小机架震动对飞控的影响,所以在刷固件的时候,一定要打开低通滤波器。那个很有用的,我以前不知道,和你一样,也飞不起来。后来看了爵爷的帖子,调试了一下,打开了低通滤波器,就用默认参数飞,效果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