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控怎么设置油门锁

楼主(2013-03-10):
我有个富斯9 2.4 不知道怎么设置油门锁,说明书写的很有问题,看不明白。哪位知道告知一下。谢谢帮忙!

网友A:
这个简单。。function settings---thr hold---然后把INN改成ACT,数值改成-30%搞定

网友:
这个就是thr hold。。就是你所说的油门锁。开关是遥控器左后方那个开关。旁边有字说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function settings---thr hold---然后把INN改成ACT,数值改成-30%搞定

我的控刷了ER9X后,怎么没见油门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控刷了ER9X后,怎么没见油门锁了

er9x的软件和9x当然不同。我不记得er9x的th hold在哪里了。。。很久没弄了。

我在网上帮你找了。er9x的大部分功能是靠mix出来的。所以thr hold也在这个里面
你自己看吧。。不懂google翻译http://forum.flitetest.com/entry.php?42-ER9X-Throttle-Hold
http://9xforums.com/forum/viewtopic.php?f=35&t=459
http://www.rcpowers.com/community/threads/fs-th9x-throttle-cut-off-safety-switch.12972/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9x的软件和9x当然不同。我不记得er9x的th hold在哪里了。。。很久没弄了。

我在网上帮你找了。er9x的 ...

你给的论坛我去看了。我想请问一下,怎么论坛不能注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给的论坛我去看了。我想请问一下,怎么论坛不能注册啊。

我给了你三个。。你说的是哪个呢

网友:
第二个网址啊。我看了很久啊。还是没有找到油门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给了你三个。。你说的是哪个呢

第二个网址啊。很多东西要注册了才能看啊
不过我还是找不到油门锁啊

网友:
好象是14项那里设置特定的一些开关,看说明书,论坛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网址啊。很多东西要注册了才能看啊
不过我还是找不到油门锁啊

我看了不要注册,链接复制就能打开。

油门锁就是在混控里面,自己用语法什么写出来的。。。
我复制了下第二个论坛里面有人说的“
Okay here it is. Using ER9x software.
Throttle on channel 3, go to Mixer and scroll to channel 3, add new mix in channel 3 as follows:
Source= MAX
Weight= -100
Ofset= 0
F1Modetrim= OFF
Trim= ON
Curves= ---
Switch= THR
Warning= OFF
Multplx= REPLACE
Delay Down= 0
Delay Up= 0
Slow Down= 0
Slow Up= 0

Now when you flip the throttle switch it overrides the stick. One note of caution...DO NOT EVER REVERSE THE THROTTLE NOW. IF YOU DO, WHEN YOU FLIP THE SWITCH THE THROTTLE WILL GO TO FULL POWER.

我不知道对与错。你自己试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function settings---thr hold---然后把INN改成ACT,数值改成-30%搞定

为什么要设置成-30%,设置成零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设置成-30%,设置成零可以吗??

理论上来说只要是负值就可以。但是为了保险所以就设成最大的负值-30了。。0的话。。好像可以的把。。但是我觉得没必要设成0嘛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