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循环螺距的问题

楼主(2013-03-10):
为什么我的450循环螺距 AILE为+8-1 ELEV为+9+1 调整SWASH MIX也达不到正负一样的螺距呢?

网友:
额,我是来学习的,顶个

楼主:
求助 怎么解决呢?

网友:
最大可能是CCPM的三条拉杆出问题,拉杆长度太短及伺服机舵片的中立㸃设定不正确,导致伺服机两边的行程量不一.SWASH MIX数值应该尽量接近60或等于60

楼主:
这么说貌似我的拉杆是很短,舵臂在中立点位置无法和机身水平,我调了中立点微调,回家重调0度再试下

网友:
450不懂啊 学习学习

网友:
      1、遥控器3D模式下的螺距通道中点,或者说输出为“0”;
      2、确定3个舵机臂水平(或者说:与主轴垂直);
      3、十字盘水平,且十字盘的位置正好让相位器的金属臂也达到水平位置;
      4、大桨夹保持0螺距;
保证着几个条件成立,此时各个连杆长度就已经出来了。按照各个球头之间的距离去调好连杆长度吧

楼主:
 1、遥控器3D模式下的螺距通道中点,或者说输出为“0”;
      2、确定3个舵机臂水平(或者说:与主轴垂直);
      3、十字盘水平,且十字盘的位置正好让相位器的金属臂也达到水平位置;
      4、大桨夹保持0螺距;
保证着几个条件成立,此时各个连杆长度就已经出来了。按照各个球头之间的距离去调好连杆长度吧

有副翼调机时不是一般模式下把主旋翼调到0度吗?(默认曲线)

网友:
非常好贴,新人学习了

网友A(2013-04-23):
都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AILE是副翼 ELEV是升降 这和螺距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AILE是副翼 ELEV是升降 这和螺距有什么关系呢

循环螺距有两个,一个是副翼另一个是升降,它们各自都会出现一个循环螺距。简单的说你打副翼杆打到底,保持大桨与尾管平行,大桨会出现一个倾角,这个倾角就是副翼的循环螺距,升降舵同理。

网友(2014-12-17):
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什么是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