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L922/FBL100 尾mos型号。

楼主(2013-03-10):
如大家一样,我的WL922由于尾马达漆包线问题烧了尾mos,现在插电空转,在论坛里看了很多,发现时主板左边一个“64BL”的mos烧了,但唔知型号,貌似是个N沟道的。
另外,我想问问:控制尾马达的有三个mos,论坛上有的是插电后低速转,有的是告诉转,但是大家都说要换第一个,这里有点不解。
SUV大哥说“mos管不需要担心型号的,如果原来是N的就找DMN 2041(SOT-23封装), 原来是P沟道的就买 DMP2035(SOT-23封装), 这两个管内阻小,电流是6A和4A,
足够比原来的性能好”
我知道哟个叫larry1234的换过,我是在老外的论坛里看到的,不知可否进来帮忙说一下。

楼主:
另外我还有个小小的问题 我之前的那架亚拓100 也是同样的问题,但是还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如果知道麻烦留言告诉我!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原厂主MOS和尾MOS型号都是UT6402,是NMOS,所以可以用DMN 2041替换,不过这两种MOS都不好找,淘宝的基本都是假货。可以买常见的AO3416替换。

网友:
尾MOS从正面看,左起第一个,另外两个是主MOS

网友:
左起第一个,另外两个是主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主MOS和尾MOS型号都是UT6402,是NMOS,所以可以用DMN 2041替换,不过这两种MOS都不好找,淘宝的 ...

TB有卖DMN 2041 不过就一家你说假的,我也不敢买了,AO倒是很多,这种东西都5毛左右一个吗?AO是几A的mos?

楼主:
另外这种东西修电脑那有没有?我买一个要5角,运费要10块,自己还不会焊,如果修电脑那有,我直接就去找一家让他帮我弄弄好就完事了!

楼主:
原装UTC UT6402-AE3-R UT6402G-AE3-R SOT-23
UT 也有卖 请问是这种吗?

网友:
改尾无刷吧,省事。

网友A:
AO3416是6A的,原装的跟前面那两种性能差不多。不过原装的一颗要几块钱。5毛多的肯定是仿的,可能内阻稍大点,但也可以用,
可以几只叠焊在一起用。这种MOS很多家在仿,所以好坏也要看运气,我之前在电子城买过一种还不错。修电脑的有没有就不好说了,

网友:
你说的UT6402可以用,买的时候交代一下,封装要SOT2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O3416是6A的,原装的跟前面那两种性能差不多。不过原装的一颗要几块钱。5毛多的肯定是仿的,可能内阻稍大 ...

恩 我也在找 贵的有十几块的,便宜的有一毛的,下午决定去电子市场看看,这种是不是一买都是一条啊,?如果将来改无刷,叠焊3A电调用的是N还是P沟道的mos?

楼主:
AO 的确实比较多,但都是喊原装.价格却天壤之别!   封装SOT-23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2300或2302 可以替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00或2302 可以替换的

哪个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牌子?

随便那个牌子的都够你用了尾电机 电流很小的 2300是用在911的主电机上

网友:
2300或2302,两种电流都不到6A, 封装SOT-23就是那种三个脚的。便宜的一般有购买数量限制,你自己问一下卖家

网友:
叠3a电调的mos PN各半

网友:
不能返厂吗

网友:
拆主mos给尾用,然后改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AO3416是6A的,原装的跟前面那两种性能差不多。不过原装的一颗要几块钱。5毛多的肯定是仿的,可能内阻稍大 ...

john:
  我今天把买来的mos换上了 还是不行。开始以为是由于Mos的阻值太高,于是又叠焊了一层,还是不行。现在是一插电主马达会转一下,尾电机不转。对频 副翼 都没问题!你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改尾无刷吧

网友:
不清楚 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john:
  我今天把买来的mos换上了 还是不行。开始以为是由于Mos的阻值太高,于是又叠焊了一层,还是不行 ...

MOS旁边还有一个6个脚的小元件,可能也坏了,据我分析,这应该是个双npn的三极管。

网友C:
我這裡的機友也是買了 922 燒了尾 MOS 管,我給了幾粒 911 用的 A006 給他試試,結果成功了!樓主如換了都無效就要返廠了或直接改無刷。

网友:
标记为x2,查了一下,应该是rohm公司的imx2,标记为X2,双npn三极管,几毛一个,lz可以试试

网友A:
回楼上,我也查过了,不是这个管子,管脚对不上。另外,楼主有现成的nmos,其实可以用两个nmos来替换,不过要搭焊,有一定难度。因此建议楼主返厂。

网友D:
应该没错吧,我也量了一下板子

网友:
楼上的回复都很精彩~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旁边还有一个6个脚的小元件,可能也坏了,据我分析,这应该是个双npn的三极管。

我已经不想再折腾了,之前在淘宝见过有一家卖接收板,130,原本想今天订了,谁知道没有了。现在没有一家卖接收,这就意味着这个飞机就搁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我也查过了,不是这个管子,管脚对不上。另外,楼主有现成的nmos,其实可以用两个nmos来替换,不过 ...

我的板子已经个人动过了,返厂不知道受理不?就算受理也不知费用多少,维修加运费不一定比新的便宜,你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這裡的機友也是買了 922 燒了尾 MOS 管,我給了幾粒 911 用的 A006 給他試試,結果成功了!樓主如換了 ...

不知道你说的A006是哪一颗,改无刷我也想过,要改就得前后都改,以我现在的技术以及对飞机的要求都着实没有这个必要。我看过SUV的帖子,里面涉及到非常多的技术跟知识,我只是初学者,对我来说难度大,成功率低,我现在只是想以最低廉有效切实可行的方法尽快把飞机修好,继续练些基础的航线而已,有什么更好的建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没错吧,我也量了一下板子

谢谢你兔子,你觉得我机症状也是这个mos的问题么?就是john和你探讨的说的那个六角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兔子,你觉得我机症状也是这个mos的问题么?就是john和你探讨的说的那个六角的

觉得可能是,因为你已经换过后面的mos管了

用万用表简单测量一下吧,按上面的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觉得可能是,因为你已经换过后面的mos管了

用万用表简单测量一下吧,按上面的图

回楼上,的确是这个管子,这个管子编号跟一般的顺序刚好相反。我之前看得不仔细。楼主可以到驰远的淘宝店问问,应该会给修的,淘宝搜索“HISK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的确是这个管子,这个管子编号跟一般的顺序刚好相反。我之前看得不仔细。楼主可以到驰远的淘宝店 ...

刚才问过了 他们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没错吧,我也量了一下板子

求量板子的方法,我的电子水平应该是停留在高中水平,毕竟不是学这个的。只会打到欧姆档量电阻,以确定是否开路断路,但貌似无果,因为无论我量任意两个接点发现都是连接的,就是欧姆都会有读书!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量板子的方法,我的电子水平应该是停留在高中水平,毕竟不是学这个的。只会打到欧姆档量电阻,以确定是 ...

用万用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用红表笔,接4(或2脚)基极,量2、6(或4、5)分别测量发射极和集电极,应该分别有0.7v左右的压降,反向应该为很大值(视在板回路)

网友D:
再说说我,用富斯控,熄火开关和其他控是反的,在左上角,导致改用原控的时候,把3D开关当成熄火开关,尾电机堵转,烧了尾mos管,买了ao3400(3.8元20个)换了就好了,供参考。

ao3400参数:    30v,5A(4.9v)<33m欧,与之相配的P沟道mos管为AO3401,关键是,好买,便宜,都是2毛左右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说说我,用富斯控,熄火开关和其他控是反的,在左上角,导致改用原控的时候,把3D开关当成熄火开关,尾电 ...

我的是尾管脱落,导致漆包线折断,我焊了焊,但若干起落之后另一根也断,导致连电,烧坏了Mos.我已经订了新的板子,那个实在是修不好。也不知是我买的mos不行还是你们说的另一边那个六角的也烧掉了。我的万能表不是电子的,是老式的,貌似没有你说的那一档,所以修复计划就放弃了。对了,我想问问,你倒飞的时候,油门是不是跟正飞一样的?就是向上飞机向上?那这样岂不是跟大飞机正好相反?连倒飞还有意义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尾管脱落,导致漆包线折断,我焊了焊,但若干起落之后另一根也断,导致连电,烧坏了Mos.我已经订了 ...

指针式的也行,用1k档,黑表笔接基极,红表笔分别接发射、集电极,应该有较小的电阻,反向电阻较大。
3d的油门曲线和450这些是一样的,成U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针式的也行,用1k档,黑表笔接基极,红表笔分别接发射、集电极,应该有较小的电阻,反向电阻较大。
3d ...

基极和集电极分别是哪啊?而且你让我测量的是sot 23 那个尾Mos 还是旁边的六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针式的也行,用1k档,黑表笔接基极,红表笔分别接发射、集电极,应该有较小的电阻,反向电阻较大。
3d ...

你的是WL922 还是FBL100啊?  为什么我的倒飞开后和正飞是一样的曲线?

网友:
六个脚那个,里面有两个三极管,三极管的基础知识你还是网上找一下吧,一两句话说不清楚,fbl100,v922实际都是一回事

网友:
楼主还是很努力的,摸友很热心很专业,看了很有收获。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