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怎么调成3D飞行模式 需要设置哪些

楼主(2013-03-10):
450怎么调成3D飞行模式 需要设置哪些 有没有详细的教程或帖子

网友A:
阿斯顿飞静安寺开飞机啊上开飞机啊时空裂缝

网友B:
设置正负螺距,设置油门曲线 设置3d开关

网友C:
我是天地飞的控。
在模式开关选项里,打开功能,设好3D开关和位置。
在螺距曲线里能看到有一个状态显示能随着你设定的3D 开关转换,同时你的曲线图也会随着开关转换而变化,就说明你的3D开关设好了。按照对应的开关位置设好你的螺距曲线。
同样的,设置好你的油门曲线。
Ok了。
新手最好要养成好习惯,每次开机和调试的时候要注意3D开关和油门锁定开关的位置。要不会摊上事的,会摊上大事的。。。。

网友D:
还在对尾悬停

网友E:
内容祝大家爽飞。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