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和t8fg那个好呀?

楼主(2013-03-10):
不知10C的控是全轴承不?t8fg的控有点小气,请给位介绍一下,多谢!

网友:
还是选择T8FG好一点吧...性价比高...软件功能强大啊....好用.......

网友A:
T8FG在软件方便比10C先进了一代,而且还有升级空间,10C就目前的功能以及可靠性方面,已经相当强大了。如果要飞FPV,可以考虑买72M,飞一般飞机,换个2.4G高频头就可以。如果只是飞一般的飞机,还是建议买T8FG。

楼主:
引用 网友A:
T8FG在软件方便比10C先进了一代,而且还有升级空间,10C就目前的功能以及可靠性方面,已经相当强大了。如果 ...

谢了,受教了我,我现在就用的是t8fg的控,想再弄一个,换个型号玩一下,看来没必要了,t8fg的外观没10C的好看。

网友:
两个控侧重点不同,正如三楼所说。
经久耐用的,还是10C。
新潮便捷的,那就T8FG。

网友:
10C经久耐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了,受教了我,我现在就用的是t8fg的控,想再弄一个,换个型号玩一下,看来没必要了,t8fg的外观没10C的 ...

你好,看到你也用T8FG,想请教你一下如何设置油门保护,我是飞固定一的,有时候需要调试飞机,就要把油门保护打开,这样无论再怎么推油门,电机都不会转。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看到你也用T8FG,想请教你一下如何设置油门保护,我是飞固定一的,有时候需要调试飞机,就要把油门 ...

我现在加了个群,大都是玩T8fg的,群名是(T8fg 14sg 讨论群),你加上后可以问群里的高手,哪里也有中文说明书下 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加了个群,大都是玩T8fg的,群名是(T8fg 14sg 讨论群),你加上后可以问群里的高手,哪里也有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