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380适合改装这小船吗?

楼主(2013-03-10):
下面是原装马达,速度太慢了,船只有普通人游泳的速度。
电机尺寸是:
出轴直径           2mm
出轴长度         13mm
出轴底座圆     6.3mm
马达直径          24mm
出气孔间距 约15.5mm

因为还要用原电机座在不改变电机尺寸的情况下换哪种电机号呢?

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这个马达是什么型号?转速是多少啊?

船长55CM

楼主:
只求速度有20公里。

网友(2013-06-03):
体积合适试一下嘛。

网友:
换无刷吧,保证你的船会飞起来,呵呵

网友(2013-07-16):
你这个船上的是130电机,很小。
要换成380电机,安装架要改电机的安装孔距,还有轴的连接也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