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马达是什么型号?转速是多少啊?

楼主(2013-03-10):
速度太慢了,船只有普通人游泳的速度。

电机尺寸是:
出轴直径           2mm
出轴长度         13mm
出轴底座圆     6.3mm
马达直径          24mm
出气孔间距 约15.5mm

因为还要用原电机座在不改变电机尺寸的情况下换哪种电机号呢?

船长55CM

楼主:
只求速度有20公里。

网友:
玩具船吧〈〉

网友:
好象是380电机

网友:
要nb点就用775电机

网友:
这马达的做工,很简朴

网友:
130  转速很快  力矩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