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瞬间火花比较大,啪啪的,正常吗?有解决方案吗?

楼主(2013-03-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换个大的。原来的那种小T插,3S都打火。换个大号的好多了。推荐XT90,或者单独的插头。最好先插—后插+。

网友:
换插头吧

网友:
XT60,T插太垃圾

网友:
我都换成了xt60

网友:
入模的时候经历过  挺吓人的

网友:
受教了,我还以为我的也是意外呢。

网友:
看看火 箭真不真~~~~~~~~

网友:
俺的8轴用的XT150。。。。其实可以弄个软启动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了
有个问题,我算了一下,电调一般工作电流一个要12--13A之间,6轴至少要有70A以上的连续工作电流,插头 ...

首先你计算的是最大的工作电流。恐怕根本达不到。还有你在初中物理中应该知道电路中串联电路的电流是相加的,而并联电路的电流是处处相等的。启动前你的电路中只有电路消耗的电流。插头当然要换一对了,电池那端也要换。多一个转接就多一份危险。T插为什么打火。你仔细观察一下,T插的接触部分都是锐角。很难一下子接触实,那尖锐的部分接触面积小瞬间通过那么大的电流当然会拉电弧,也就是火花和放电的噼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大的。原来的那种小T插,3S都打火。换个大号的好多了。推荐XT90,或者单独的插头。最好先插—后插+。

换个大点插头 电池不要来来回回拔  我加了一个开关 就是吊扇用的那种 220v  用在四轴上飞到现在加大油门都没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