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种雕刻的形式,有疑问,希望探讨一下

楼主(2013-03-10):
在网上看到一种四面连续图案,这种带弯角的连续图案是怎么雕刻出来的?是用四轴吗?高手给解解惑。
图片用网上的,纯属技术探讨,如果主人看到了莫怪。

网友:
成烧火棍了

网友:
不太明白,我猜是用真四轴

网友:
阿余对这个比较懂,呼叫@阿余

网友:
用三轴就可以但要连接好就可以

网友:
侧面没图案,估计是折过来的

网友:
收藏   等待解答

网友:
应该是四轴搞得,圆角部分的雕刻都做得挺好

网友:
这不是包上了一层皮吧?

网友:
三轴的话很难处理好转接部分,材料尺寸对刀啥的差一点就白搭

网友:
四轴肯定可以了,三轴弄的话转角不太一样的,不过这种也可能是一片木皮雕好再粘上去

网友:
有一种桌面手动文件扫瞄机, 你可以把文件放在桌上,
把扫瞄机放在文件上一拖. 扫瞄机底部的小轮转动.
机内的一维感光元件就会读入一行线.

把扫瞄机的扫瞄元件换了个激光头. 就变成一个激光
打标机.

小轮可以在平转, 亦可以在曲面上转动.

网友A:
第一个是印上去的,,第二个是一层皮贴上去的。。

类似这种玩意,,图案做好了后,,包上去。。

网友:
挺明显的激光雕刻纹嘛。

网友:
看着就是激光的雕刻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印上去的,,第二个是一层皮贴上去的。。

类似这种玩意,,图案做好了后,,包上去。。

应该是的

网友:
这不是包上了一层皮吧?

同意这个

网友:
应该是四轴+激光雕刻

网友:
打火机和香烟盒············

网友:
看着像是激光雕刻机烧出来的啊

网友B:
谁有四轴机器,给大家演示一个,学习学习。

网友C:
应该是包上去的,或包完压印的。

网友D:
把简单的事情想复杂了吧,用不着四轴也不用着五轴,就是激光机雕完贴上去的。

网友E:
想到了空肥皂盒和电风扇的故事

网友F:
不是雕的,是用腐蚀的,类似模具蚀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