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MWC 回家 定点和 失控返航的勾选项问题,GPS打开后抖动

楼主(2013-03-10):
这样勾定点 返航对不对?失控返航怎么勾?
GPS打开后抖动是怎么回事?
设置 失控返航时要不要定个油门输出量?返航高度是怎么定义?返到家后自动升高时怎么回事?

网友:
在遥控器的失控设置里打通道2最高位,这样失控的话接收机就自动打开GPS HOME返航了,使用前卸了浆在电脑上验证一下关控是否能正确打开通道2最高位。

网友:
没有用过,正好学习下

网友:
就是先把摇控器设置失控后输出某个通道的信号,然后飞控正常配置功能映射到返航就行了。

网友:
返航掉转机头对准home点直冲过去。

网友A:
回到home点后,掉转机头对准通电时的航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到home点后,掉转机头对准通电时的航向。

就说这个调转机头 具体怎么实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说这个调转机头 具体怎么实施?

开关打到RTL就行了,它会自己回来的。回来后自己对好初始航向。
遥控器有失控被保护的话,就设置成你返航的开关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打到RTL就行了,它会自己回来的。回来后自己对好初始航向。
遥控器有失控被保护的话,就设置成你返航 ...

RTL是哪个?在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RTL是哪个?在哪?

RTL就是自动返航,GPS HOM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L就是自动返航,GPS HOME啊

我说呢 翻译的实时物流

网友:
不懂,还没玩到那么高深的竞界

网友B:
想问问,失控保护我还要设置油门吗?难道只要把GPS HOME启动即可?不用管油门?再有就是返航是以什么高度返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失控保护我还要设置油门吗?难道只要把GPS HOME启动即可?不用管油门?再有就是返航是以什么高度返 ...

我的四轴还没有飞起来呢。

帮你看了一下代码,GPS返航的部分,没有涉及到高度。

我建议你配置AUX开关的时候,让飞控打开 GPS返航的同时,也要高度保持打开。这样应该就会以当前高度返航。

如果你要更多的功能,比如上升到一定高度返航,估计你就要改代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失控保护我还要设置油门吗?难道只要把GPS HOME启动即可?不用管油门?再有就是返航是以什么高度返 ...

有看了一下高度保持的代码。

在打开高度保持的时候,飞控会记录下当前的油门大小。

如果油门大小变化没有超过  ALT_HOLD_THROTTLE_NEUTRAL_ZONE 默认值是 40。

则一直保持高度。

如果油门大小变化超过ALT_HOLD_THROTTLE_NEUTRAL_ZONE,则暂时停止保持高度。

所以,你需要设置遥控器的失控保护,油门保护模式是:保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说这个调转机头 具体怎么实施?

四轴回HOME点不需要掉转机头,又不是固定翼飞机,随便哪个方向都能飞回来。
不过 MWC可是设置机头朝向的。

#define NAV_CONTROLS_HEADING       true      机头对着HOME点
#define NAV_TAIL_FIRST             false     机尾对着HOME点
#define NAV_SET_TAKEOFF_HEADING    true      到HOME点之后,机头朝向起飞时候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轴回HOME点不需要掉转机头,又不是固定翼飞机,随便哪个方向都能飞回来。
不过 MWC可是设置机头朝向的 ...

非常感谢!说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轴回HOME点不需要掉转机头,又不是固定翼飞机,随便哪个方向都能飞回来。
不过 MWC可是设置机头朝向的 ...

关于返航时 头尾方向 3个都开启 MWC用的是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返航时 头尾方向 3个都开启 MWC用的是哪个?

这个代码没有写完。

其实第一个意思就是打开机头控制功能,默认就是机头朝向Home.

除了默认朝向,还可以选择机尾,以及其他的机头朝向方式。但是这些其他的方式还没有写好。只有机尾朝向的写好了。

网友D(2013-04-26):
看明白16楼说的,对MWC里的定高又有了一点认识,如果开了定高,当油门变化超过40的时候,就暂停定高!当油门变化不足40时,恢复定高。之前看海盗的定高挺吓人,但现在看很有道理,定高功能打开时,确实应该是和油门无关的,油门只管上下走向,所以在海盗中必须注意,如果开了定高,想让四轴向上飞,推油就行,当推油停止时,四轴会重新定在一个高度,而此时油门并非悬停油门,如果这时油门值挺大,现在忘了动油门,直接把定高开关关了,四轴会一飞冲天!!!
那么在MWC中是怎么设置的呢?如果正常我是40%油门悬停,我打到40%,这时悬停,我打开定高,四轴定住,我向上推油到50%,四轴会向上走,这时我停止上推油,按16楼说的四轴会再次 悬停(小于40,恢复定高),是不是这样呢?如要是的话,那就和海盗一样了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明白16楼说的,对MWC里的定高又有了一点认识,如果开了定高,当油门变化超过40的时候,就暂停定高!当油门 ...

你要把油门拉回到原来定高时候的油门时候,上升才会停止。

意思就是:打开定高的时候,当前油门就是一个界限,比这个高,就上升,比这个低,就下降。

如果回到 变化+-不超过40的位置,就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