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433 和8fg

楼主(2013-03-10):
昨天我的飞机坠海了   8fg的接收机今天没点亮   好小子碎了一地
所以,现在想上稳一点的可以FPV的载机,飞久一点,远一点。想请大家推荐一下 载机

还有就是8fg的接收机很贵,而且是2.4G的,飞fpv不是要433吗。所以我在考虑还要不要买原厂的2.4G接收机,还是买个433跳频高频头接遥控器的教练接口,便宜的433高频头和贵的有什么区别吗?除了    换高频头的方法还有其他方法用433吗    有高手说是买什么飞控   带什么433的    我是刚入魔,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关于72M 433M 2.4G 功放的简单理解。希望能帮助大家理清。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6559
到这里学习学习,在做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72M 433M 2.4G 功放的简单理解。希望能帮助大家理清。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 ...

十分感谢

网友:
现在都流行地面站了,433数传可以当遥控也可以地面站,距离不是问题了,你看看这帖子 黄瓜兄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7517&highlight=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