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看雹雨~ 一边检验机子~ 除双桨后

楼主(2013-03-10):
昨天发现不规则双桨!排除问题后!检验~~   巧遇冰雹来袭!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I0NzAyOTI0==.html

网友:
也,都下冰雹了噢

网友A:
不错....对于有副翼头来说....副翼杆固定座的精度要求是至关重要的....一出现虚位   晃动   就需要马上调整,整个飞机的稳定性也会有直接的影响...

网友B:
阳台侠上将级别,在线1W多小时,果然是前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对于有副翼头来说....副翼杆固定座的精度要求是至关重要的....一出现虚位   晃动   就需要马上 ...

  晃动的双桨~
     噗噗的桨声~
    消除后就安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阳台侠上将级别,在线1W多小时,果然是前辈啊

  昨天还是老模友! 今天给降啦~~

网友:
确实是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是你自己DIY的

  只是拼凑的~

网友D:
之前不是老魔友吗?怎么降的?

网友:
阳台侠~见一次要顶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不是老魔友吗?怎么降的?

昨晚就发现! 直接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飞得不错,我想问450机型是不是比那些小鸡稳好多吗

是的~ 和小机子比较稳很多!
一段书房里飞250的!能感觉到漂很多~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U3MDU0Nzg0==.html

480就要稳一些~  尤其滞空性! 对比一下能感觉到!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I0ODMxNDI4==.html

网友:
阳台哥,技术啊`我撒时候有这样的技术``

网友E:
英菲尼迪~~~骚车啊  阳台鸡鸡骚 车车也骚~~~

网友F:
外面雷声滚滚,阳台哥依然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英菲尼迪~~~骚车啊  阳台鸡鸡骚 车车也骚~~~

  只有维修垫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面雷声滚滚,阳台哥依然牛

  一厘米左右的冰雹!直接切3D拍下~    利邪! 伴随炸雷接地! 立马收机!  ~~

网友G:
副翼杆固定座的那个法兰轴承已经折腾我好几天了,怎么装都不顺滑,要不就太紧,要不就一卡一卡的,而且也换了新的轴承还是不行。今天费了一下午的时间终于弄好了,加上垫片再把轴承上胶粘牢,顺滑无虚位。
但还不能飞,发现两个大桨夹重量不一样,会有轻微震动,准备换之。
还有一个问题,去掉主旋翼和尾旋翼,只留主旋翼头和尾桨夹空转,尾垂笔直没有一点重影,但是加上尾旋翼,四分之一油门处尾垂就出现重影了,搞不清楚到底是尾桨夹的问题还是尾旋翼的问题了,尾旋翼是冰人的30多块的那种,感觉应该不是它的问题,尾桨夹也是冰人的推力桨夹,但是前段时间有虚位,加了垫片消除,但我是把垫片加到最外面螺丝头那里,没有加在大轴承里面靠近顶丝处,会不会是这里引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副翼杆固定座的那个法兰轴承已经折腾我好几天了,怎么装都不顺滑,要不就太紧,要不就一卡一卡的,而且也换 ...

最后检查完后!得升空遛遛便知~

网友H:
不顶一下对不起自己的眼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还是老模友! 今天给降啦~~

今天上来发现自己变成少校了~~前几天还是进修呢~~话说我这07年就注册的。。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顶一下对不起自己的眼睛啊

拍的几张~~

网友H:
引用 楼主:
拍的几张~~

我的保护器滑丝了能救吗?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保护器滑丝了能救吗?大侠

莫得救了~~  以前也用劲偏大!断头螺丝一枚! 废掉了! 现在箍紧到位作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得救了~~  以前也用劲偏大!断头螺丝一枚! 废掉了! 现在箍紧到位作数! {:1_19: ...

如果早点遇到你该多好啊

网友I:
这机是啥机啊,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机是啥机啊,不懂

PRO 改480 - 皮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保护器滑丝了能救吗?大侠

冰人配的那个螺丝短了点,我的也滑丝了,不过好像因为螺丝短只滑了一半,我换了个长点的螺丝可以继续用,不知道你的是否全滑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RO 改480 - 皮传

改480以后有什么感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