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花钱的十字盘安平器

楼主(2013-03-10):
材料:废平衡轴,旧日子框控制臂,M2×6螺丝。高度可调,固定牢靠。比肉眼看好多了
卖的两种安平器:一种必须拆旋翼头,另一种侧吸的价格太贵(80~300),本着少花钱又方便的原则自己搞,钢丝角度变变,大小机通吃自己用用效果还行。高手勿喷

网友:
沙发!   第一次!又学一招!

网友:
好方法啊。可惜日字框出掉了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A:
vbar单用卫星靠谱吗?

网友:
这个比用软铁丝方便,支持

网友:
从来没调过十字盘的路过,一直都是飞起来感觉,然后下来通过控的微调来实现。

网友:
好想法,好创意。

网友:
这个办法我看行,奇思妙想!顶LZ

楼主:
卖的两种安平器:一种必须拆旋翼头,另一种侧吸的价格太贵(80~300),本着少花钱又方便的原则自己搞,钢丝角度变变,大小机通吃自己用用效果还行。高手勿喷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不错有创意继续

网友:
感谢分享,不错的废物利用

网友:
LZ真是人才这也行

网友:
这个方法行 !

网友:
引用 网友A:
vbar单用卫星靠谱吗?

我450一直这么用的,感觉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真不错,我也试试呵呵~

网友:
很好的想法,顶一个

网友: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B: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个人认为十字盘调平完全没有必要用什么专用工具调的那么精确,肉眼看侧面十字盘下缘与侧板的上缘平行(一般jj侧板顶端多是水平直线的),从前看十字盘下缘与两个侧板顶的连线平行就行了。这样起飞基本不会太离谱,无风的情况下悬停观察jj飘的方向,然后落地用控的微调再多做几次稍微调整后,保证一切ok。因为每台jj的机身的3个轴线很难保证是平行或竖直与水平面的,而且jj的重心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和主轴心完全重合的,所以很多时候就算十字盘调的再平,最后还是要用控的微调还做些许修正的。纯属个人见解,有不同看法的请多指教。互相学习才是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个人认为十字盘调平完全没有必要用什么专用工具调的那么精确,肉眼看侧面十字盘下缘与 ...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顶!
一直都是如此调整斜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想到要拆掉旋翼头我就头痛,所以当初一时冲动39元买了个向上兼容的飞越十字盘调平器,到现在一次没用过。

网友:
不错实用到底了(*^__^*) 嘻嘻……!顶!!!

网友:
调这个要注意的是.至少在零度以及正负满螺距时的三个点.都要测平才算合格.这个问题是三个舵机一致性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