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BL/金鱼尾 追尾、你们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3-03-10):
MCPX BL今天到货了、试飞调感度无法解决金鱼尾 追尾……还有我D8S控今天到的、发邮政快递把MIX 感度开关弄断了、现在只能在MIX1位置上、SHIT。飞两个电 主板温度三十度左右、不知怎么解决尾巴、或者谁能给我一份D8S 控设置文件、

网友:
现在金鱼尾都成地平线小机的通病了!表示慰问

网友A:
擦,我也是金鱼尾啊,我也调了2天了,你看我帖子也求教这个问题呢,擦的,不是设置问题,我按说明书调的,刚调感度好点了,然后没电了,我估计是缺电摆尾好点,所以应该是调负值,现在在充电一会在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我也是金鱼尾啊,我也调了2天了,你看我帖子也求教这个问题呢,擦的,不是设置问题,我按说明书调 ...

我感度调到65 稍微好点、但是 还会有的……动力很强、比我MCPX 14000KV电机还强、尾巴锁得也很好、解决尾巴 就完美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我也是金鱼尾啊,我也调了2天了,你看我帖子也求教这个问题呢,擦的,不是设置问题,我按说明书调 ...

调到 负值 尾巴不软吗?我说明 都没看、完全靠试飞中去调的……

网友B:
上官网下个mcpxbl 对应DX8空的设置文件 完了拷贝到控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到 负值 尾巴不软吗?我说明 都没看、完全靠试飞中去调的……

我的华的小JJ改7MM尾电机当电力不足时就摆尾,难道要更换大功率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官网下个mcpxbl 对应DX8空的设置文件 完了拷贝到控里

锅,DX8配置文件拷到华D8S直接用可以申请砖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官网下个mcpxbl 对应DX8空的设置文件 完了拷贝到控里

说明书上都有,不用下 载,关键摆尾和那个设置没关系吧

网友:
哈哈!我朋友的也是,那小尾巴震得~~

网友:
金鱼尾 你试着想办法把尾杆加固下 譬如弄个尾撑什么的、

网友:
还想买这个唧唧呢,现在得看看了

网友:
DX7怎么调BL的感度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