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静态模能不能改装成遥控版的直升机呢?

楼主(2013-03-10):
这货是1:48的

本人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将静态的直升机改造成为遥控的!请问有那位高手可以指点迷津!

网友:
买个小飞机装进去!!嘻嘻

网友:
可以,需要功夫!

网友:
我记得小时候我买过一款半静态半动态的直升机,叶片很薄,可里面却带着电机和齿轮组。那时记得这个飞机带着一个桩子和线,飞机只能像时钟一样很低的悬停并兜圈飞行。具体什么牌子我忘记了,好像是日本做的。

网友:
可以的,需要加工工具和技术,不少零件得自己做

网友:
个小飞机装进去!!

网友:
我买的小鸡壳到现在还没装进去~

网友:
这已经不是改造了

网友A:
我看到改成过的,UH-1

网友:
还是去买个吧

网友:
1比48的飞机,要看看做完的尺寸,怎么放设备进去,放多大的设备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改成过的,UH-1

求真相!!

网友:
论坛里已经有人该1:48成功了,装了个mini cp进去,lz你搜搜看

网友(2013-04-10):
买个大小差不多的飞机,把外壳换成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