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把我最近的龙卷风调好了。总结一下.

楼主(2013-03-10):
摆开先飞了

外场设置卡+朋友打印出来的说明书葵花宝典

龙卷风昨天已经发了一帖子,不过昨天是出了一点问题,这几天25度气温,电池暴力很多,
我用V2的机身上6S机身震动太大,几乎炸了,
而朋友的是PRO机身木有事

晚上回来换3S今天下午试飞,现场一边打**模痴--小毛。

把翻滚率调到合适的手感

飞了9个电池,感觉很满意。和之前飞朋友的机差不多,我们2人装了3台龙卷风的机

对比之前玩的其他三轴陀螺仪,感觉这个在450级别是很爽了。

下页
说一下装龙卷风中碰到的问题

楼主:
龙卷风可用6通道的陀螺仪感度和旋翼头感度只能并联在一起,这样他们一起在陀螺仪感度菜单调
如果7通道接收机是这样搞的
插旋翼头感度线在陀螺仪通道,
而陀螺仪感度线则在5通道(当然你要把这2个线在5-7通道间互换也可以我的是JP遥控器),
这样尾巴要用5通道的+-100通道行程量来切换 锁尾和不锁尾

在不锁尾开关断,自检通过后龙卷风的灯是灭的。这个着实让我弄了很久才明白,以为是出了什么问题
因为之前玩的几个三轴是不能调出不锁尾的状态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习惯之前一直把熄火螺距弄到低中高点是50。-50-100
这样熄火时候螺距不是负数,防打打熄火时候舵机全部下拉最大有可能卡死舵机
这个小习惯在龙卷风上碰到麻烦了

开机自检时候老是没法通过,就是通过了。螺距是反向的
后来想起啦群聊天时候有个模友碰过这个问题
把螺距熄火改为默认斜线
自检OK

开始飞行时候前翻够快了,副翼慢,我想当然的把副翼D/R加大到110%
但是想起来VB设置中也是不允许这样超过100%的D/R
打电话问了一下,在龙卷风中把升降+副翼灵敏度加大到102%(原来拷贝我朋友的机数据是96%)
在在D/R中把升价降低到90%
这样升降和副翼的翻滚速度一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龙卷风可用6通道的陀螺仪感度和旋翼头感度只能并联在一起,这样他们一起在陀螺仪感度菜单调
如果7通道接收 ...

学习、学习。

网友:
调试的时候确实不好调哈。

网友A:
龙卷风,和MB比哪个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龙卷风,和MB比哪个更好用。

MB也不错,比较硬朗
风格不同吧,我还是喜欢龙卷风

网友B:
感谢帅呆分享,版主大人说的问题小弟之前和毛哥联系过
感度问题,我是用8fg+sbus,定义gyro2通道作为倾斜盘感度。不过讲开又讲,锁尾感度我现在是开到100也觉得有点不够用,倾斜盘感度是开多少都没啥区别,这些小毛给我的答复是9254太慢和倾斜盘感度是这样的区别不大,主要通过vivid和翻滚速率来调整手感

还有就是螺距问题,个人认为开机时候螺距不在最低点就没法开机这个功能好,减少意外发生几率,虽然是有点麻烦。

升降比副翼大舵量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不过还没来得及搞就炸了

还有就是毛哥说,自旋航线时候是升降舵不需要怎么修正且向右是比向左靠谱,这个用过多种无副翼系统的版主有感觉么?小弟只是用过龙卷风一只,且是刚刚入无副翼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MB也不错,比较硬朗
风格不同吧,我还是喜欢龙卷风

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帅呆分享,版主大人说的问题小弟之前和毛哥联系过
感度问题,我是用8fg+sbus,定义gyro2通道作为倾斜盘 ...

三轴飞过 VB MB 750 EB G31 龙卷风 K爸买了,收藏中没实验

一般的翻,滚,我觉得飞过的三轴钔都差不多,锁尾也都比有副翼好

自旋翻类的动作 VB太滑,基本是手要跟着飞机跑,MB太硬朗。EB的感觉和VB差不多,差一点。G31是朋友的机,基本自旋翻就乱套了

唯一和有副翼一样无缝对接手感的我觉得就是龙卷风

当然个人都有自己喜欢风格,看所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轴飞过 VB MB 750 EB G31 龙卷风 K爸买了,收藏中没实验

一般的翻,滚,我觉得飞过的三轴钔都差不多 ...

v8怎么样的手要跟着上?

楼主:
就是你要跟着飞机跑,靠预感来打舵,而不是到位的修正

楼主:
自旋翻的修正点多,修正及时这样空中扭曲时候就不会乱跑,特别是做2圈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旋翻的修正点多,修正及时这样空中扭曲时候就不会乱跑,特别是做2圈的那种。

那么就是龙卷风好咯?我感觉是龙卷风左右自旋动作手法稍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