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一下:增加输入的电压是否可以减轻电调电流上的负 ...
新人问一下:增加输入的电压是否可以减轻电调电流上的负担?

楼主(2013-03-10):
如题。
入了一个2814的
电机
,担心手里的40A电调有些不足。不过这个电调支持6S的电压。不知可否。。。。

网友A:
也要电机支持才行,另外kv值适合吗。40A对于2814足够。

网友B:
朗宇2814 kv900的经典动力搭配:
1: 12X6+3S =1.6kg推力+24A电流
2: 11X5.5+3S=1.16kg推力+17A电流
上述2个动力搭配的力效都比较高,40A的电调,当然是可以用的

网友C:
电调支持,,电机要 选择 KV 数值 小的,,才能 达到减少 电流 的 效果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