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请问 450舵机跟KDS800怎么接6通接收 拜谢

楼主(2013-03-10):
不知道怎么弄了 一动遥控都在动

楼主:
估计遥控也没设置好

网友A:
两股线的接4,单股的接5!一般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股线的接4,单股的接5!一般都这样~

那左右的线接那里? 2通接升降 3通油门 4 5通陀螺 6通接什么舵机?

网友:
1是副翼,2是升降,6通一般是螺距!F的控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我是来拿分的

网友:
将KDS800陀螺仪的有3根线的插头接到接收机控制垂尾的接口,陀螺仪上有单根线的接头接到接收机陀螺仪的接口,陀螺仪还有一个接口接到锁尾舵机接头上。

网友:
不是有说明书吗?多看看!

网友:
不懂原理?KDS800是单向陀螺仪,只能控制尾舵机,当然是尾舵机接陀螺仪,而陀螺仪有一条单线,是感度线,接在接收机的陀螺仪接口上,让接收机辨炽陀螺仪,陀螺仪还有一条三线的,接在接收机的方向舵接口,让接收机控制方向

网友:
好好看说明书吧,升降舵机接2,电调接3,陀螺仪3根线的接4,单线的接5,1和6通道分别接两个副翼舵机,设置看看,动作不对就把1和6对调,不行的话设置下舵机的反向,应该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