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使用apm2.5的前辈们

楼主(2013-03-10):
刚入手一个2.5.2  ,认真研读了wiki,发现apm有两种供电方式。一、不插跳线,in和out独立供电,但是out独立供电需要电压5.37v电压。二、插跳线,in和out独立供电,都是5v电压,不过麻烦需要双电源。
请问这两种方式那种更好,安全性更高。大家都是怎么用的?

网友A:
第二种,不插跳线。(前提是你买了APM的电压模块)。电压模块足够给APM和GPS供电,但除此之外的舵机供电吃不消。所以剩下的供电交由电调处理。APM在空中重启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所以单独给他配个电源是必要的。毕竟舵机在短暂低电压之后能立刻恢复工作,而主板就没这么好运了

网友:
板凳啊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不插跳线。(前提是你买了APM的电压模块)。电压模块足够给APM和GPS供电,但除此之外的舵机供电吃不 ...

分析的有道理,不接跳线,input端 单独为板子供电,output端电调供电。

楼主:
看了坛子里,有人测试飞高2000米,结果在下降过程中与地面站通讯中断,不过最终幸运的是在飞机掉到100米处发现了飞,手控飞机正常降落。我估计就是apm重启了,看来板子供电时很重要的,apm重启真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