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SS兼容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3-03-10):
DMSS兼容接收机 在刚上电时 接收电灯是常亮的。但是打几下舵后灯就会有微弱的闪 对频是好的 没有出错
有哪位高手也使用这个接收的碰到过这个问题吗?(闪灯照成飞机不受控制炸机两次了)

网友:
是不是打舵时电压过低,加一个保护器(电解电容),另外用外接电源试试。

网友:
个人认为,你做小白了,DMSS兼容接收没比原装便宜很多,有必要吗。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是控中奖了 返厂保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