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 加高脚架问题

楼主(2013-03-10):
为什么我的450装上脚架后狂偏,一起飞就向右后方偏离。把脚架去掉之后飞机基本可以作到脱控悬停。。。。重心也测过了,调过了,但还是偏。。。
向各位大神求助

网友:
脚架会不会重呢?

网友A:
楼主我跟你一样的脚架,我还装了云台图传相机,中心没问题,这款脚架很好调节的
你仔细看看机身是否水平,用尺子量一下4个电机到地面的距离是否相等,如果差一些,那你起飞状态就不是水平的。
还有,看看你云台的平台和图传的平台的位置,是否让450重心平衡了。
起飞往右后,是否是右后方电机高度低于其他3个,检查一下吧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感觉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跟你一样的脚架,我还装了云台图传相机,中心没问题,这款脚架很好调节的
你仔细看看机身是否水平, ...

好的,谢谢啦~学习了

网友:
水平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