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叶的70涵道怎么配电机?

楼主(2013-03-10):
4S用,卖家推荐3400KV的电机。  但是没说什么尺寸的啊。    按照尺寸看是用28XX系列的电机。 但是28系列有很多尺寸啊,2836,2839,2842,2845,2860. 难道2839的3400KV和2860的3400KV效果会一样么?   如果2836的电机动力不足,是怎么选择,是选KV更高的,用更大的电流来满足动力呢,还是选低KV的,保证扭矩?

网友A:
KV高了。电流会很大。最好3000KV左右。电机大点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高了。电流会很大。最好3000KV左右。电机大点好吧

电机大,电流叶大呀。  豹子电机 2860-KV3400的,电流就80A了。  黑旋风70涵道的2845-KV320的电流只有56A。   我怕黑旋风的动力不够,豹子的么动力又过剩。

网友:
我也刚入了个RC70/10叶, 搭配的2845 3600KV电机, 3S推力1100克左右

网友B:
我手上有只台风1W-40 KV3300的内转电机,驱动70mm的10叶全金属涵道。厂家测试在4S电压(确切是指16V)下有95A电流,大概1.8KG推力。
不过我没有那么猛的电池,没亲自测。

每只涵道,扇叶数的多寡决定了其负载。普通的70涵道叶数一般是5-6叶,配置KV3200的2839外转子电机,4S电流也就50-60A,800多瓦的范畴(理论上,实际因电压的压降、电机在负载下转速的下降等因素,达不到这功率)。
多叶涵道,大概可与多叶螺旋桨进行类比,扇叶数多1倍的情况下,负载也接近多1倍(实际上应不是正比关系),因此,同样的70涵道,10-12叶的口径,可大体等同于76-80mm口径的普通涵道的负载。你要搭配怎样的电机,就看你的电池有多大的输出,和你想要多大的推力了。

要我考虑,同样是原来的4S的和电调下,我觉得KV2200-2500去推12叶的差不多了。KV3000以上的,请参考我上面第一段的文字。

网友C:
内转子的 能行么 散热是问题啊
外转子的 貌似就2842 能买到吧 KV3200的

网友:
大功率的内转电机,有的是配散热片的。我那个就是,规格是2860 KV33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只台风1W-40 KV3300的内转电机,驱动70mm的10叶全金属涵道。厂家测试在4S电压(确切是指16V)下有95A ...

10叶就有95A啦,我想买的那个70涵道是12叶的。  那这个台风电机厂家的标准电流是多少?  我看豹子的写的标准电流是80A,3400KV。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可以去到多少,但见过1W的台风电机去到2200W的!我那个电机,线头都比普通的电机线粗不少。

网友:
建议不要高于3000KV 。KV高。推力大。电流也大,对电调,电池要求高。同样也损失了留空时间。我拿黑旋风2842 KV 3200的做过测试。上5叶桨是55A电流,上10叶是75A电流。留空时间相当段,算来算去不划算。你可以参考蓝带涵道的配置。比他那个小一点KV就行了。因为他们的配置也很吃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可以去到多少,但见过1W的台风电机去到2200W的!我那个电机,线头都比普通的电机线粗不少。

河马兄的1W电机。配5叶的70涵道。不知道电机发热大不大,有多少电流跟推力呀。我也有考虑过上这个电机,就是看见是内转子。总觉得散热不放心。。。

网友:
我最近没搞飞机,那电机在睡觉中……

网友D:
这个涵道我 也有,我试过几种电机,2839外转电机KV2100,2845 内转电机KV2100, 2849 外转电机,KV2100 ,效率最高的是 2849外转电机,用6S 电池,最大推力,吹称法有2KG 推力,弹簧秤拉住飞机有1.4KG 的读数,加上飞机地面摩擦力(静止拉动,弹簧秤读数约200克) 这样算装机后的净推力有1.6KG, 最大电流 59A.

用2839 KV 2100电机 也只有1.2KG 左右推力,电流45A 左右

目前这个涵道装在航域的F18上,用6S 2500MAH 电池,起飞重量1.56KG , 很好飞,垂直爬升没问题,40%油门就可以平飞,温柔点能飞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涵道我 也有,我试过几种电机,2839外转电机KV2100,2845 内转电机KV2100, 2849 外转电机,KV2100 ,效 ...

,我的搭配用6S跟你的很接近,也是开放吹称2KG,电流60安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涵道我 也有,我试过几种电机,2839外转电机KV2100,2845 内转电机KV2100, 2849 外转电机,KV2100 ,效 ...

兄弟,有没有4S的测试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内转子的 能行么 散热是问题啊
外转子的 貌似就2842 能买到吧 KV3200的

其实内转子电机的散热应该是比外转子电机的要好才是,定子绕组和定子铁芯才是发热的主要部分,内转子电机的定子紧贴着电机外壳,散热条件当然更好。

网友:
给大家推荐一款,豹子2850,kv2950 ,这款要比豹子2860 kv3400 电流要小,当然推力也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内转子电机的散热应该是比外转子电机的要好才是,定子绕组和定子铁芯才是发热的主要部分,内转子电机 ...

内转子电机的散热很差的,比外转子差很多,你烧过内转子电机你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有没有4S的测试数据?

找到了当时测试的数据:

用2849 电机,2200KV , 好盈铂金60A 电调  4S 25C 2600mah 电池测试 数据:
最大电流 :39.56A,
最大功率:601W,
最大推力 1600G(吹称法)

你换个 2800-3000KV 左右的2849 电机,电流到50几A ,吹称法 4S 电池 也许也能到2KG 推力。

其实 我就用 4S 电池 飞 6S 的 F18 也能飞的很好,只是没那么暴力。

网友D:
2849 是我用过目前最暴力的电机,连续飞12个电池 也没有问题

网友:
比内转子的电机 散热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2849 是我用过目前最暴力的电机,连续飞12个电池 也没有问题

音效如何发个视频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当时测试的数据:

能PM个链接么,TB上找不到2849电机啊

网友:
学习了  目前用的 RC金属10夜涵道  2845  kv2800  装机最大推力 1180G。。。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PM个链接么,TB上找不到2849电机啊

买了个130几的6S 涵道,拆下了它的电机

网友A(2013-05-12):
引用 网友D:
买了个130几的6S 涵道,拆下了它的电机

你说的是哪个品牌的涵道哟。2849是电机大小。但不同品牌,质量跟效率也不同的吧。求推荐

网友:
電池夠好的話。上Typhoon2W30可達6S/107A/237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哪个品牌的涵道哟。2849是电机大小。但不同品牌,质量跟效率也不同的吧。求推荐

淘宝搜6S 70 涵道。 2849电机 2200KV的

网友:
果断上进口台风HET 2W30 内转无刷马达 8S 1600W哈哈哈,我就是这个配11叶声音爽

网友:
我也晒下配置
涵道和楼主一样,电机用的是2223(2842)KV2750(KV是定制的) 4s电 60A电调

拉力还没测,用手拿着感觉很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哪个品牌的涵道哟。2849是电机大小。但不同品牌,质量跟效率也不同的吧。求推荐

据我最近的研究和了解这个2849的电机有几个和它尺寸一样的: 黑旋风2842 KV3200  ,飞翼SU35原装2839 KV2300(8极12槽) ,  2842MB-1KV3200, 恒力28-45(KV可以定制,就是太贵了) 还有个叫什么 黑色飓风 70涵道里面那颗电机也是(KV貌似有3800 3500 2200)

以上都是外转子,而且外观一样,重量一样

4S预计只能跑3200KV的               KV 2300以下跑6S

献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据我最近的研究和了解这个2849的电机有几个和它尺寸一样的: 黑旋风2842 KV3200  ,飞翼SU35原装2839 K ...

我最后上了豹子电机 2850  2950KV的。  动平衡不错,动力觉得也OK, 就是内转子的散热太差了,全油门后都发烫。 加了片散热片,稍微好点。 不敢长时间全油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最后上了豹子电机 2850  2950KV的。  动平衡不错,动力觉得也OK, 就是内转子的散热太差了,全油门后都 ...

内转子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散热片?

是那种车用内转子散热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据我最近的研究和了解这个2849的电机有几个和它尺寸一样的: 黑旋风2842 KV3200  ,飞翼SU35原装2839 K ...

你这个数据太有用了,2849,2842, 2839  都一个重量,那因该都是一个规格的电机,厂家也没个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数据太有用了,2849,2842, 2839  都一个重量,那因该都是一个规格的电机,厂家也没个标准。

现在我基本确定,那几个电机都和2849一样,内部尺寸应该是直径22长28,可能厂家不同功率和效率,耐电流能力有些不同, 黑旋风的电机做过动平衡,可能好些

还有那个恒力外传28-45 功率高,价格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转子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散热片?

是那种车用内转子散热片?

对的,380马达散热片, 效果还是有点的,不过全油门的时候还是一样烫,只是小油门吹风,有散热片明显散热快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的,380马达散热片, 效果还是有点的,不过全油门的时候还是一样烫,只是小油门吹风,有散热片明显散热 ...

还是用外转子的好用重量也轻点

网友:
顶一顶  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用外转子的好用重量也轻点

好的电机都是内转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电机都是内转子的

确实,90以上大功率都是内转子

网友(2013-08-24):
《RCBLOG》 CS2845 KV2800电机/马达 外转子6极 132g 3.17mm轴心
我刚买的这个还没到家那,老鸟们帮我看看

网友G:
飞翼新出的12叶金属涵道,6S说是有2.3推力有谁用过,我12叶配的2848  3575KV 开起来很烫,推力是很大的
现在想买个4S 电机,温度不要太高,怕烫变形了涵道电机位,我有铂金100A ,2花牌4S,飞机重量1400差不多~要过1啊~

网友:
这个当然要用6S电机了,KV要2200左右,我用的是FW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后上了豹子电机 2850  2950KV的。  动平衡不错,动力觉得也OK, 就是内转子的散热太差了,全油门后都 ...

塑料的 要用内转子,会化掉的,你塑料配个外转合适,现在外转好像就FW的和蓝翔的不错,都是超过本身参数的,FW的2839实际是2842的样子

网友:
用6S好

引用 网友G:
飞翼新出的12叶金属涵道,6S说是有2.3推力有谁用过,我12叶配的2848  3575KV 开起来很烫,推力是很大的
现 ...

要用6S好,
这种负荷大的用6S好,用4S,电充大,效率低

网友:
飞翼新出的12叶金属涵道,6S, 是不是推力是70中最大的

网友:
我也在关注这个涵道,请教3个问题:这个涵道好像没有尾椎,是不是没有带尾椎的效率高?配外转电机是不是没有内转电机音效好?用4s电池到底配哪个电机好?(黑旋风2842kv3200?飞翼2849kv2200?还是别的电机?)。谢谢!

网友G:
黑旋风2842kv3200  飞翼2849kv2300 2w25 都买了,还有个内转TP 2968  2200kv在考虑中

网友:
KV2800DE 2968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黑旋风2842kv3200  飞翼2849kv2300 2w25 都买了,还有个内转TP 2968  2200kv在考虑中

4s用3000kv的电流应该小些

网友:
用内转电机3065或2968,kv2800-3000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当时测试的数据:

兄弟。把你的6S 70 涵道 链接给一个呗,现在淘宝网上搜索不到了。

就是2849 kv2200的。我拿来推70/14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兄弟。把你的6S 70 涵道 链接给一个呗,现在淘宝网上搜索不到了。
...

那个涵道配的电机规格变了。变2300KV的了。建议可以用飞翼的2300kv电机。6s上14叶涵道电流估计超70A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涵道配的电机规格变了。变2300KV的了。建议可以用飞翼的2300kv电机。6s上14叶涵道电流估计超70A

哦。就是飞翼SU35那个电机。有的说是2200kv,有的说是2300KV 。70A电流有点大。电池C数不够。你那配置的电机买不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黑旋风2842kv3200  飞翼2849kv2300 2w25 都买了,还有个内转TP 2968  2200kv在考虑中

飞翼2849kv2300 试了吗。电流多大?

网友:
没6S 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