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飞X8版1.4冲浪者,电机加高图,图像干扰视频

楼主(2013-03-10):
日期:2013.3.10 晴
配置:X8版1.4冲浪者,朗宇2212 1400KV+7050,银燕12G金属舵机四个,好赢天行者40A电调,A控全套,700线摄像头,柏通5.8 600MW图传,佳的美8208  8寸显示器,T8FG+6208

飞行情况:
1、大概试了下重心,装了2块3S 2200,手抛起飞后感觉头太重,由于速度太快,屏幕一秒也没看过。。。。在天上转了几圈后减油门,结果失速挂在树顶上。。。。爬树拣下来后发现没啥损伤,检查后准备第2回合。。。由于第一次调试A孔,也没敢开平衡模式。

2、装少一块电池,同时拆除图传和摄像头,手动模式大概40%油门平飞。。

3、第三回合,飞上切平衡模式,发现太稳了。。。手动模式飞的东倒西歪,平衡模式平飞很稳。。。

天气晚了。。。首飞结束。。。下来检查发现电机固定的不好,尾巴被大桨砍了一道口子。。。

网友A:
冲浪者的方向舵机械面较小,所以建议将机械安装舵角增大,或者将arkbird飞控 方向稳定性“yaw ctl”加大到150,更加爽哦

网友:
先调机,调好飞好了再上FPV设备~

网友A:
一直没搞懂,X8版冲浪者是啥意思。。

网友:
动力配置一样,装2块3S 2200、狗3、升降舵机装平尾上、方向舵没装、5.8G 400mw图传放尾巴上,重心在碳杆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的方向舵机械面较小,所以建议将机械安装舵角增大,或者将arkbird飞控 方向稳定性“yaw ctl”加大到1 ...

A大所言极是,装机调试时确实发现方向舵量很小。。。特别是向左

网友:
楼主要装2块3S 2200的话舵机最好后置,要不头重。

网友:
恭喜啊,我的入手半年还没装呢

网友:
朗宇2212 1400KV+7050这么厉害? 多大推力啊,还装了2块3S、图传、飞控、、、、。马上LZ 上个推重比看看。

我觉得,电机小了,KV低了,因为你只能用7寸的螺旋桨。

网友B:
我的装备跟LZ差不多一样,电机用朗宇2212 kv2450,6*4桨,一块2200电池,带一个170克的卡片机,全重1030克,爽飞。

LZ这样安装接收机,是不打算取出来了吗?

网友:
不错,我也打算搞个A控玩玩

网友:
额  一块3S就行了吧

楼主:
RE: 新手首飞X8版1.4冲浪者,木有视频,只有机身裸照

引用 网友B:
我的装备跟LZ差不多一样,电机用朗宇2212 kv2450,6*4桨,一块2200电池,带一个170克的卡片机,全重1030克, ...

A控和接收确实不方便拿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A控和接收确实不方便拿出来

看来lz是米人啊!我等穷人一套设备要到处重用呢,呵呵~~

我的冲浪者装机贴如下,接收机、飞控、电机、电调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或更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8251&extra=page%3D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搞懂,X8版冲浪者是啥意思。。

我上淘宝见到有2款冲浪者...

新的那款叫"X8版 冲浪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搞懂,X8版冲浪者是啥意思。。

有很多为FPV专门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淘宝见到有2款冲浪者...

新的那款叫"X8版 冲浪者"

我也留意到有 1400 及 1372版本的分別..

不過找到以下天捷公司帖子, 看來 1372 x8 版本是最新的版本...   不知為何翼展少了3cm

bbs.mx3g.com / thread-327406-1-1.html

機內佈居及舵機安裝位置都有所改進,

還改了三槳動力, 聲稱效率好像提升了40 -100%

楼主:
昨天改好电机座进行第二次试飞,用平衡模式手抛起飞,效果很不错,第一次尝到飞控带来的好处。。。。试飞几个起落后天黑了。。。。迟点上电机加高图。。。。用了十块圆木片。。2212 KV1400+8060桨

楼主:
用十片木片刚好~~~~~~

楼主:
用手机对着屏幕飞的。。。第一块电飞了17分钟,14KM~空气污染很严重,摄像头效果看的很不爽~

楼主:
用4S对着显示屏幕拍的,抱歉没把视频处理好,导致上传后是歪的。。。。各位只看看画面出现黑色波纹,请大侠们提供解决办法。。。。

楼主:
今天试飞初步得出是柏通5.8 600MW的图传和T8FG的控有干扰,当图传和控的天线成平行状态时,画面不停有黑波纹滚动,当我吧控的天线折向一边,和图传天线成90度时,效果好了很多,再后来我把图传接收机用一根棍子加高,显示屏在下方,图传和控的天线成90度,这时几乎没有干扰,画面很流畅。
1、今天测试柏通5.8 600MW原装天线没有任何增强情况下,大概1公里开始不稳定。
2、T8FG有1.3公里不失控。偶尔800米处会失控几秒

网友:
背推机安装螺旋桨的难受呀
这点上前拉式滑翔机有明显的优势, 我的fpv 2米翼展滑翔机,配11寸的大桨,力效很高(6.0以上).

网友E:
是搞的共用电源吗?我的只要电机一启动就干扰图像呀,郁闷了!图像上有横纹干扰

网友:
看来冲浪者有前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搞的共用电源吗?我的只要电机一启动就干扰图像呀,郁闷了!图像上有横纹干扰

经过测试跟共用电关系不大,现在把图传和遥控器拉开一米距离效果就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大所言极是,装机调试时确实发现方向舵量很小。。。特别是向左

难怪,原来是通病,我的也是左小右大。一直认为舵机有问题

网友:
观摩一下看看

网友F(2013-04-13):
引用 楼主:
用手机对着屏幕飞的。。。第一块电飞了17分钟,14KM~空气污染很严重,摄像头效果看的很不爽~

不知道为什么我买的冲浪者X8就没有这个白色的塑料件
还有我买的加高用的这种圆垫片比装电机的那个洞小一圈
无语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为什么我买的冲浪者X8就没有这个白色的塑料件
还有我买的加高用的这种圆垫片比装电机的那个洞小一 ...

那个木片有大有小两种的。。。。。。。我两种都买了。。。。。。刚好大的可以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木片有大有小两种的。。。。。。。我两种都买了。。。。。。刚好大的可以用上~

可是 我不知道有大小之分额

我家里有两个大的 可是只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