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3.0高难度问题,高手解答。。

楼主(2013-03-10):
全新的3GX,原生3.0的,质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用的是华科尔的RX701接受,按照说明插好线后,能对拼,也能启动
电机
,尾
舵机
正常,就TMD十字盘有问题!无论用3舵机模式还是一舵机模式,打升降舵和副翼舵,斜盘的3个舵机都会运动!!!明明是打副翼不会动的,你妹的动你妹啊!!这样怎么飞,我勒个去,请求高手秒杀此问题,感激不尽,搞不定出了3GX,真麻烦还彩虹线

网友A:
你妹的我就是要动 动的就是你妹 哈哈 忘楼主早日解脱

网友A:
楼主出3GX 站内信

网友B:
收3gx 站内信

网友C:
估计3GX没正确跑完设置流程,,,哎,,

网友D:
看吧,一堆人等着收你的3GX,这很能说明问题啊
用3舵机120斜盘模式是必须的,重新接线并设置下吧,控里所有混控要关掉

网友E:
最看不惯所谓“高手进”的帖子,敢情不是高手都被你忽略了,那也要看看你的问题是不是高难度啊!

网友F:
收3GX 3.0

楼主:
解决了问题。。其实也实属无奈,群里面问了很多人没有解决,千红的接线看了一遍又一遍,还是上面的一位兄弟说对了,没有走完流程还有就是说明书的接线是错的。别的三轴接好线打副翼就不会三个一起来,j就3gx这么搞。。

网友G:
哈哈,祝楼主早飞
3GX就是调试困难点,其实,高手用挺好的。
我一个唧唧是3GX,另一个是kbar,现在基本上飞kbar,3GX坐板凳

网友H:
螺距通道和那个什么通道对调一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