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问题

楼主(2013-03-10):
今天去垃圾堆弄了个单相电机,,没电容,回来测了下三根线的直流电阻都是12欧,找两个2.5u的电容并上能转,三根线的直流电阻都相等是否可看作是个三相电机用变频器直接驱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迟点上图,我现在跑到单位上网

网友B:
3根线的电阻都是12欧姆--那么就是3相电机,如果是单项电机的话那么有两次交换测量的电阻式12欧姆,还有一次是24欧姆,,结论:如果3根出线都是一样的电阻值可以肯定是3相电动机,可以接变频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根线的电阻都是12欧姆--那么就是3相电机,如果是单项电机的话那么有两次交换测量的电阻式12欧姆,还有 ...

但标牌上写着单相电机,我想应该直流电阻大的是接电容的,可是都是12欧,接上电容能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标牌上写着单相电机,我想应该直流电阻大的是接电容的,可是都是12欧,接上电容能转

3相电机这么接电容是可以启动运转力矩不够就得加大点电容,当然作为测试空转完全可以这么玩得

楼主:
我手头只找到2个2.5u的并联也就5u

网友:
拆开看看更健康

网友:
LZ可将两根接线短路后再量与第三根接线之间的电阻,应该是9欧姆,(如果单绕组阻值为18欧姆的三个绕组内部接成三角形或单绕组阻值为6欧姆的三个绕组内部接成星形测量结果是一样的),我估计该电机可能是前者,即三个单绕组阻值均为18欧的线圈按三角形连接的三相电机.应该可以接变频器,不放心可以打开验证一下.

网友:
完全可以!三相电机也可以加电容当单项电机使用,亲自用过!

楼主:
图来了,两边各有两个马毛轮和布轮

网友C:
好像是修皮鞋抛光的

网友:
你好,我来顶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来了,两边各有两个马毛轮和布轮

如果写着是单相电机 并且串接电容能用  可能是测量不准 可能接线柱质量不好  您再试试   您看看能不能反转  如里能反转我感觉还是单相电机

网友:
拆开瞅瞅,顺便保养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写着是单相电机 并且串接电容能用  可能是测量不准 可能接线柱质量不好  您再试试   您看看能不能反转 ...

单相电机的可能性不大,三个线头的阻值摆在那了,如果是角形连接的三相电机反转很容易,换个线头就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修皮鞋抛光的

我就是看上那两个马毛做的抛光盘呀,用来拋光木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写着是单相电机 并且串接电容能用  可能是测量不准 可能接线柱质量不好  您再试试   您看看能不能反转 ...

因为弄了两个,我再拿另一个来测还是一样三个绕组完全对称,于是接上淘回来几个月还没试过的变频器接上,正反转都顺利,3Hz也能顺利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开瞅瞅,顺便保养一下。

电阻对称应该各绕组一样,改天再保养了

网友G:
运转电容小了,2个并联也只5UF,要10UF左右.

网友H:
我也看上那个马毛轮了,楼主在哪里买的呀,抛光木头应该比羊毛的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相电机的可能性不大,三个线头的阻值摆在那了,如果是角形连接的三相电机反转很容易,换个线头就反转了 ...

是电容换个头确实反转了,接上变频器后3Hz也能正常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运转电容小了,2个并联也只5UF,要10UF左右.

感觉电容是小些,一下找不到,只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看上那个马毛轮了,楼主在哪里买的呀,抛光木头应该比羊毛的好吧

我这里的垃圾堆淘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双砂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相电机的可能性不大,三个线头的阻值摆在那了,如果是角形连接的三相电机反转很容易,换个线头就反转了 ...

两个的标牌确实写着单相电机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的标牌确实写着单相电机呀

那是温岭的厂家会做生意,搞了一批便宜的两轴输出的三相电机,或者三相的机子销售面窄,加个电容捣捣糨糊卖出去算数

网友E:
多找几个电容反复并联比较一下,电机的总电流最小时,就是电容的最佳值(因为是空载可再适当加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找几个电容反复并联比较一下,电机的总电流最小时,就是电容的最佳值(因为是空载可再适当加一点)

好的,

网友I:
因为绕组不同,同功率单相电机通常块头要比三相电机大一圈,材料用量需要倍增,

这个电机既然绕组都一样了那基本可以认为是三相电机,如果要准确认定的话还要拆开看看绕组的粗细,

三相变两相效率低,发热量大,浪费能源,用变频驱动更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因为绕组不同,同功率单相电机通常块头要比三相电机大一圈,材料用量需要倍增,

这个电机既然绕组都一样 ...

我用变频试过,很好启动

网友J:
这种是可以正反转的电机,电容接到不同的绕组上就能正反转吧

网友:
用在需要电机正反转的地方,比如单位上的电动大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是可以正反转的电机,电容接到不同的绕组上就能正反转吧

一般的电机都可正反转吧?

网友:
一般的电机都是正转,逆时针。能够正反转的电机是通过一个开关控制让电容接在不同的启动绕组上,实现正转或者反转。

网友:
这是一个可正反转的220V单相交流电机,可以通过电容搭接不同端实现正反转

网友K(2013-04-18):
关注两个圆轮,,材质,,尺寸,,,可以做砂带机的圆磨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关注两个圆轮,,材质,,尺寸,,,可以做砂带机的圆磨轮吗?

橡胶的上面装砂带大约20cm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