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9x有8改16吗?1个发射机安2套2.4G模组

楼主(2013-03-10):
1个发射机安2套2.4G模组。配2个接收机。1路信号走背面PPM,另1路从教练口出信号到模组。有改好的成功例子吗?想改一下试试,不知道教练信号位置。教练3.5口的信号加电源+与-接2.4G模组后接收没反应。控内已选PPM16.混控已经有8个PPM输出。(16通已改完毕,下面有图和说明)

网友:
据说国外又改的,不晓得洋人咋整的,关注。。。

网友:
坐等楼主结果

网友:
好像就是PPM16吧,我改了,有PPM16,没测试。本想把ER9的控出了,可改造成本太高,没人买。其实改后功能还是很强大的。可以用富斯的原厂屏幕,可以随时监控发射和接收信号强度,可以随时监控动力电的第一节电压,当最低节电压达到设定值时,控都会以不同音调报警,现在使用很稳定

楼主:
改了下,教练口接2.4G成功,但是得在POWER开关在下边时行。本机的2.4高频头得在开关在上时工作。电源开关控制PPM信号到教练口还是5针口呀。

楼主:
改造16通成功。一个发射机加1套原配2.4G模块+1套飞梦V3 套装,2个8通接收机实现16通输出。在PCB上直接从PPM IN 口接飞梦,CD4066第8脚前有一个焊点接的。

网友:
能具体说下是怎么改16通的吗?

楼主:
打开后盖,在PCB的左下角有一个CD4066电子开关,共14个脚。他的8脚直接连得ATMEL64第9脚PPM IN 口,在8脚前有一个可以焊接的焊点接2.4G模块的白线(信号)。在屏幕排线座右接的+和-我接+的焊点直接受控的主电源开关控制,-(地)我就不用多说了。控内设置:1/10.PPM16 ,16通或14通,其他先不动。混控里1-8(7)是到原配接收,9-16(7-14)到新2.4G模块。可以直接设置了。CH1  100%  ELE  CH2......CH14   100%   THR 等支配哪个开关还是电位器随便。

网友A:
飞什么飞机用这么多通道。

楼主:
像一些F-22像真收放起落架,多个襟副翼,水平尾翼双垂直分别控制或带鸭翼。。。。。或带FPV的控制云台等都得十多个舵机,全部可以混控了。还可以控制舵机的速度,时间延迟等。还可以级联混控。

楼主:
还有12个虚拟开关可以分给各个通道,设好参数,达到条件虚拟开关就工作。

网友:
你们都是神一样人物,小弟膜拜。

楼主:
又发了几张图,改造后的一样子,16通与8通安了一个开关切换。

楼主:
再发个全家福。 RD6000已升级8通,7通开关焊接了。8通不太好找地方焊。7通与8通与其他通道联动使用吧。

网友A(2013-04-10):
强啊。请楼主解释下,第二个接收机直接在通道8开始设置就可以吗?需不需要进行其他设置?

网友:
看的我目瞪口呆的。。。。只有膜拜的份了!!!

网友:
MARK一下,以后备用

楼主:
例如下图。混控中有7个实体电位器7个实体开关可以分配,前7-8个通道可以把摇杆给它再分3-4个开关,给第一个接收。后7-8个把p1p2p3分给它,再给3-4个开关。控上只有14个可以分配的实体电位器和开关,所以不用全分了。可以设置虚拟开关给它。 MAX与FULL自己看着设置。   CH5-CH7是分的开关,快慢啦延迟啦.....等混控里边设置。ch1--ch16随便设置。6/10设置限位,行程与反向。7/10设置5点或9点曲线。在混控5/10中选取分给需要的通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啊。请楼主解释下,第二个接收机直接在通道8开始设置就可以吗?需不需要进行其他设置?

如果1/10中设置PPM16 8CH,那1-8到1号接收;9-16到2号接收。设PPM16 6CH 那1-6到1号接收。7-14到2号接收;只有14通道了。注意5/10中通道的分配。

网友(2013-06-11):
资料呀!!!留记号备查!

网友:
哇!这个帖子貌似很强大,9通控改 成16通了。

网友:
如果没有理解错,你增加的通道都没有实际的电位器或开关来控制它,均通过混控来控制的,是吧!

楼主:
er9x的所有通道都是混控实现的。硬件上有7个电位器7个开关,所以可以有14个通道分配,有2个通道要用的话只能联动。

网友(2013-07-31):
如果自己做个小板可以直接从PPMout输出16通道转分给两个发射机

网友(2013-11-30):
顶一下~刚刷完固件,添加了背光。打算在加个高频头 也玩16通

网友:
我来看一看

网友(2014-12-1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的富斯9改16通以后,高频头会互相干扰吗?为什么我的飞梦会被干扰,我把电调插在飞梦的第3通道上,偶尔电动机会转一下!

网友B:
时隔一年的帖子被顶出来?不过这个帖子是好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隔一年的帖子被顶出来?不过这个帖子是好帖子。

因为我改后遇到了比较重要的问题,加楼主好友一时又加不上,不能发消息,所以才回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改后遇到了比较重要的问题,加楼主好友一时又加不上,不能发消息,所以才回帖的

不过,谢谢,你不顶我也找不到,已经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改后遇到了比较重要的问题,加楼主好友一时又加不上,不能发消息,所以才回帖的

看到你的回帖,我的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电机转一下有可能是遥控器电位器不太好或者其他原因就不好说了,改前电机正常吗,把第二个高频头关掉,前后对比一下看看。我的还比较顺利还比较正常。但是我的控在一次充电时电池插反了,所以我现在在用X9D了,控准备拆了改一体了。另外我也是从网上找的资料自己边看边改的,有可能远距离稳定性不太好。好多改完的模友没有发到网上,我相信不光我一个人改了16通,都有不少问题,有每次对频通道顺序都不一样的,电路有干扰的都有。抱歉了,不能帮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