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NAZA这样要返修吗?<<<新加炸机视频> ...
请教一下NAZA这样要返修吗?<<<新加炸机视频>>>

楼主(2013-03-10):
X650机架,NAZA +GPS,飞了两个月都平安无事,突然上个星期有一次在飞行过程中,实然侧翻,然后就盘旋快速落下,具体什么原因也不太清楚,但是后来修好了,就连续出现了两三次这样的情况,而且都是差不多在飞第四块
电池
的时候出现的,搞到现在都炸机几次了,请都大家这样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沙发 不知道 官网看看把

网友B:
没事,你用的是专利产品他们会负责帮你修好的

网友C:
先撿查接線、電調、電機、通常這幾個東西比較容易出問題?依您的問題(個人感覺電調可能性最大)因為前三塊電板都沒事,電調需要散熱良好不然長時間連續使用容易發熱

楼主:
已加炸机视频,电调的皮都已经给我拔了,应该不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D:
我建议 香蕉头全部去掉焊接死 电源线焊接一定要堆锡法焊接 另外检查电调3P头是不是有些地方 漏焊了 我的就遇到过 另外检查电机线圈的焊接是否有短接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