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炸机几次了<<<新加炸机视频>>>

楼主(2013-03-10):
X650机架,NAZA +GPS,飞了两个月都平安无事,突然上个星期有一次在飞行过程中,实然侧翻,然后就盘旋快速落下,具体什么原因也不太清楚,但是后来修好了,就连续出现了两三次这样的情况,而且都是差不多在飞第四块电池的时候出现的,搞到现在都炸机几次了,请都大家这样什么原因呢?

网友:
学习学习!想知道原因

网友:
先确定是电调还是飞控的原因才好判断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应该不是电调和电机的问题、因为我已经把往侧翻一边的电机更换了,而且为什么都是飞到第四块咆的时候才出现这篇问题呢?

网友A:
把你的第四块电池换掉试下!另外摸下班子看看是不是班子太热造成的!

网友:
飞控说:我太累了,旋下去休息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第四块电池换掉试下!另外摸下班子看看是不是班子太热造成的!

不是每一次第四块电池都是同一块电池来的,所以我才搞不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火 箭真不真~~~~~~~~

楼主:
已经上了炸机的视频

网友:
估计是飞控没有完全修好,有些元器件处于临界状态。变的不稳定了

网友:
楼上某位说的有点道理,是否是连续飞行的?连续飞行时间过久造成电机或者电调过热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难道是电调过热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