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装刀头才可以装的比较正?

楼主(2013-03-10):
ER11,主要用3mm和6mm的铣刀。很难的装正,装5次有4次是抖的,还抖的非常厉害,重复尝试好几次才可能“搏RP”成功一次,刀比较正。
求问有什么技巧?

网友A:
先把夹头套进螺母,再上铣刀。
拧螺母用力平衡。拒绝强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夹头套进螺母,再上铣刀。
拧螺母用力平衡。拒绝强拧

后面一句怎么理解?啥叫用力平衡,拒绝强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