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naza左旋转会点头,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3-10):
四轴naza左旋转会点头,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求指点。

楼主:
右旋转没事,就是往左旋转会一头往下扎。

楼主:
始终还是旋转不稳,要跑出好几米再飞回悬停点,各种感度都试了,无解。

网友A:
是不是盘+飞腾30A 4S动力

网友:
哈哈 提高转速 不过是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盘+飞腾30A 4S动力

是的,3608加1447,4s.。。。。。再调不好我只有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3608加1447,4s.。。。。。再调不好我只有出了。

飞腾换成铂金就好了 或者试试3S动力有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腾换成铂金就好了 或者试试3S动力有木有问题

试过了,3s问题依旧,茫然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3s问题依旧,茫然中。

把naza装另一个机架看看,目测是动力系统的问题,盘式电机建议用铂金3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naza装另一个机架看看,目测是动力系统的问题,盘式电机建议用铂金30a。。

以前用的xa650,就是为了换机架试所以进了飞跃650,问题依旧。换铂金是个办法,试试吧,谁有铂金,我加250元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用的xa650,就是为了换机架试所以进了飞跃650,问题依旧。换铂金是个办法,试试吧,谁有铂金,我加250元 ...

这个问题我也没遇到过,只是根据个人判断给个建议,望楼主后续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没遇到过,只是根据个人判断给个建议,望楼主后续报道。。。

感谢关注以及给出的建议,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3s问题依旧,茫然中。

还是换铂金把。飞腾30对多极电机兼容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换铂金把。飞腾30对多极电机兼容不好

仔细考虑了,应该跟电调关系不大,因为俯仰横滚高度都很稳,证明响应速度是没问题的,考虑是不是桨大了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仔细考虑了,应该跟电调关系不大,因为俯仰横滚高度都很稳,证明响应速度是没问题的,考虑是不是桨大了的 ...

你试试快速打舵飞机能不能正常工作 转向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快速打舵飞机能不能正常工作 转向舵

试过了,能正常转向,转向结束后就要乱飞几米

网友:
转向感度低了...  上下左右没调平重心,  GPS要细调.怎么细调慢慢想        X650  是我买的. 我调的一切正常...   点头的问题,我没发现..

网友(2014-04-07):
同样问题,XA650机架。铂金30A 飓风2814 12寸木浆。调水平,动平衡啥的都做了,今天调了十几次感度,还是不能解决,明天再调下试试。

网友C:
我的也是不过我用的APM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不过我用的APM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换零度的s4v2立马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