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装机的一些细节,供模友参考

楼主(2013-03-10):
玩了两年航模了,一直在飞固定翼和四轴,最近初涉FPV。第一架载机选择了价廉物美的冲浪者,X8版本设计的很好,装机的过程也能处处感觉到设计师的用心。因为心情激动,装机时未拍照,目前已爽飞8个起落,现在把完成后的一些细节发一下,共大家参考。

配置列表:
载机:冲浪者X8
电机:朗宇X2212 kv2450
桨:仿APC 6*4
电调:好盈天行者40A
舵机:辉盛9g*4
电池:花牌2200mah*1
图传:OMWAY 5.8G 400mw,原装天线
摄像头:SONY CCD 700线,4140+673方案
飞控:Arkbird
遥控:天地飞8X
摄像机:松下FX78卡片机
地面显示:佳的美8寸,PL8006
地面录制:未知品牌,245元绿色裸板
起飞重量:1030克

全身靓照:

机翼的碳管(可能是玻纤)已经足够粗,不需要再加强。水平尾翼比较软,加了一根3mm碳管。机身泡沫比较单薄,加了一根4mm碳管,正好埋在预留的舱内舵机拉杆的位置。

GPS放在右侧机翼。
摄像头放在机翼中间,为了固定牢固,切了一小块泡沫,先用泡棉胶贴在摄像头背后,再和摄像头一起,用泡棉胶贴在机翼上方(此处本为弧形,自己切成一个小平面,要略向下倾斜)。因被摄像头挡住,机舱盖要切去一小块才能正常使用。
卡片机放在左侧机翼上,机翼下方用一小片木头做垫片,上三脚架螺丝固定。吊绳穿过机头,防止掉落。相机要略向坐偏移,这样不会拍到机头。相机固定在这里,靠近重心,加不加相机都不会对重心造成显著影响。

电调外置,并且电机线也从上方走,这样随时可以更换动力。香蕉插连接处,用泡棉胶固定在机身上。

机舱内有一个小平台,正好可以放飞控。我是直接用泡棉胶带粘在平面上。用点力就可以把飞控拉出来,所以不需要再在侧面开舱门。
接收机正好可以卡在机舱侧面,那里的泡沫格子可以把接收机夹住。

电池根本不需要用魔术贴,直接放进去,然后塞一块珍珠棉进去就可以卡住位置了,非常方便。

图传在靠近尾部垫了三层泡棉胶,然后用扎带固定。这样可以让天线略向机头倾斜一点。否则会略向后倾斜,去的时候信号好,一掉头就不行了。

Y线和舵机连接线用一个卡子扣子,然后在机翼上挖个小槽,直接把卡子埋进去,不用上胶水,非常牢固,舵机线也会被拉得很直。这样随时可以拆卸机翼。另外说一句,X8版本的机翼对插设计的非常完美,不用任何改动!

原装电机座是塑料的,怕电机温度太高了会把塑料烫坏,所以加了一片木质电机座隔热。

全部介绍完毕了。总体来说,冲浪者X8设计精良,装配简单,飞行性能良好,是一款非常不错的fpv载机。
我由于偷懒,不想加高电机座,直接用的6寸桨,结果非常耗电,单块2200电池只能飞10~15分钟,这点很不爽。建议大家还是老老实实加高电机座,换低Kv电机吧。

OMWAY 5.8G 400mw的图传还是很给力的,目前飞到1公里,图像还很稳定。之前被某不良商家坑害,买了显示器一体机(也是400mw),居然会被2.4G控干扰,且300米就不行了,果断退货。另外,这个无良卖家的一体化显示器号称有380流明亮度,结果我自己实际体验,效果比佳的美8寸的200流明还要差,室外不加遮光罩完全看不清!大家务必小心!

卡片机航拍视频截图一张,高度约200米:

osd录像:【惊险!穿越高压线上下两层之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8212

网友A:
能发下对插结构图吗?借鉴下,谢谢

网友B:
卡片机快门如何触发的?

网友:
介绍很详细,学习了,我也是这款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片机快门如何触发的?

不是拍照,是视频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发下对插结构图吗?借鉴下,谢谢

可以直接淘宝看描述。碳杆用螺丝锁紧加翼根被机身锁紧,非常结实牢固。但是自己diy不太好模仿。

网友C:
这飞机载重量不够呀,跟我的好小子1400差不多,设备多了就费力,还是要换大载机才能飞得爽呀。

网友D:
楼主用的图传跟我的一样,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载重量不够呀,跟我的好小子1400差不多,设备多了就费力,还是要换大载机才能飞得爽呀。

我全套fpv设备加摄像机也才1030克(一块2200电池),就算再加一块电池也不超过1200克,完全没问题。当然远航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图传跟我的一样,哈哈哈

最近这个图传在论坛上做了不少广告,包括有部分模友也是赞誉有加,反而让我觉得有可能是炒作。一开始还是没敢买,入了常见的那个牌子,结果效果一塌糊涂,300米就不行了,果断退货。
后来跟这个图传店主联系,店主非常有自信,承诺我如果不能稳定到一公里,就退货,才最终下决心入了。结果实测效果非常棒!而且重量比常见的那个牌子要轻,体积也要小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全套fpv设备加摄像机也才1030克(一块2200电池),就算再加一块电池也不超过1200克,完全没问题。当然远 ...

我试过了,1米4的载机超过1千克就升力严重不足,想穿云的话基本不可能呀,当然低空近距离玩玩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不错,下一步也买架冲浪者X8试试。

网友:
相机对这小灰机来说就是以巨大的减速板

网友:
航拍房地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了,1米4的载机超过1千克就升力严重不足,想穿云的话基本不可能呀,当然低空近距离玩玩还是没问题的 ...

是的。我的冲浪者2212,2200 6寸浆,1.3KG,只能飞二、三百米了。所以考虑换电机和大浆。

网友F:
机翼上挂一相机,那不等于开一副翼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翼上挂一相机,那不等于开一副翼了么?

因为靠近翼根,力矩极小,所以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G:
OMWAY 5.8G 400mw,这个在哪里买的?求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这个图传在论坛上做了不少广告,包括有部分模友也是赞誉有加,反而让我觉得有可能是炒作。一开始还是 ...

我是差不多最前面那批了吧

网友H:
2.4G控配5.8图传?加功放换天线之类的吗  我又看到希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的冲浪者2212,2200 6寸浆,1.3KG,只能飞二、三百米了。所以考虑换电机和大浆。

要飞得高的话,换电机和桨都没太大用的,只有减轻重量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2.4G控配5.8图传?加功放换天线之类的吗  我又看到希望了

遥控和图传都是原装的,目前飞1公里无压力。以后会考虑上平板和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G:
OMWAY 5.8G 400mw,这个在哪里买的?求链接,谢谢

已经pm

网友:
LZ做事风格可嘉,顶

网友I:
楼主要是装在右翼就更好了,可以抵消一些反扭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要是装在右翼就更好了,可以抵消一些反扭

6寸桨相对于1.4米的机翼来说,反扭约等于0

网友J:
电机座如何加高?换多大的电机和桨?能续航大概多少分钟?

网友:
X8?!!!!
我以为是哪个X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机座如何加高?换多大的电机和桨?能续航大概多少分钟?

这两天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

电机和桨有以下几种方案:
2212 kv1950+7035/7040桨
2212 kv1400+7060/8040/8060桨
2216 kv1250+9050桨

我看了一下加高方式,最简单的是多垫几片木片,把电机移出来,然后机身上挖掉5mm左右,可以直接安装7寸桨,好处是不改变推力线。坏处是很多人说kv1400配7寸推力不足,担心大风时飞不回来,所以用7寸桨应使用1950kv,但这样在省电方面的改善就不太明显了。
如果要上8寸以上的桨,需要把电机安装洞先用泡沫填平,然后粘上层板,并用纤维胶带拉一圈,然后在层板上安装电机。这样会改变推力线,增加低头力矩,理论上应该加大上拉角。这样一翻改动,手术不小,而且由于电机重心高了,担心会放大震动,对航拍造成影响。

目前还在犹豫到底用哪种方案。

网友:
厂家原设计肯定有它道理,就是没有理解其中的利弊。我的想法是KV1400配8060桨,用1毫米铝片直接加高电机座。

网友:
不错的鸡学习了就是相机放的地方可靠吗?

网友:
先顶一个  mark先

网友:
可以考虑用3页桨

网友:
楼主透露下无良商家的信息啊,免得大家上当

网友:
高压线!!!!!有胆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pm

楼主透露下无良商家的信息啊,免得大家上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透露下无良商家的信息啊,免得大家上当

现在只能明确显示器亮度标称380cd肯定有问题,但是图传是否是个例,我不好说,所以也不太合适直接在坛里曝光。

你去淘宝看哪家卖的一体化图传号称亮度380cd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

电机和桨有以下几种方案:

各论坛关注了下 冲浪者x8
感觉6寸桨确实小了,7寸的没看到飞机细节不知道怎么改合适。 怕装到半路少零件装不了,放下几天等零件就冷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

电机和桨有以下几种方案:

这图片就是本论坛上找的
按原推力线把电机垫到裸露外面了
桨离尾巴都快接触了

网友(2013-04-12):
我也买了X8冲浪者,现在还在练习中,对于您的改动,我真是佩服呀~    原配的小浆确实不给力

网友(2013-07-19):
X8版的机翼对插机构确实很不错,不过后机身及平尾需要加固。我俯冲速度最大到过127。
有些模友认为冲浪者装7寸桨飞不高、飞不远就错了,2212KV1400配7050APC、3S22002块、带狗3,我最高2800多,400到500高度飞远单程12.5公里。
不过大风天飞不动倒是真的。

网友(2013-09-09):
电调外置 真是个好想法啊

网友(2013-11-02):
相机是起飞前就开好?

网友:
那两块磁铁影响飞控麽?

网友(2014-09-26):
引用 楼主:
不是拍照,是视频截图

相机在机翼上,不会造成重心不平衡么?貌似固定翼调重心很麻烦的,难道对重心要求不是要非常精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