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叶32主油针只开了不到一圈就有高速,这正常吗

楼主(2013-03-11):
如题,我见你们都是两三圈的开的,我的只开这么点没事吧?在小一点就要熄火,大一点高速就下来了。好像才半圈的样子。求解!另外手拨的时候明显有咔咔咔的声音,不是活塞紧的声音,声音特别脆,好像是上次拆了缸盖然后就有了

网友:
还没到真正的高速

网友:
高速的话你必须磨合完成了之后才知道到底高速油针在什么位置,没有磨合之前就去推高速是不明智的。先低速油针维持不变,然后开大主油针到三圈那样子,启动发动机,中低速磨合一箱油之后,然后再调整主油针找高速。那个时候才比较准确。至于拨动发动机的清脆卡顿感,多半是没磨合好的情况。拆卸了发动机可能会导致配合改变,启动发动机转一阵可能那种顿感就会消失。或者曲轴连杆那里的铜套间隙大了也会有那种声音。发动机启动后膨胀了之后间隙变小后这种感觉就不明显了。反正三叶就这个鸟样,凑合着用就算了。还有。。。。没事儿不要随便去拆发动机缸盖,这习惯很不好。

如果是三叶S32A的分体式化油器的那款的话,这个化油器的低速油针的结构比较怪异。。如果你想将它收到底然后再打开,很可能会让其中的弹簧滑出。。。。它的调整方法最好用放到最大后收几圈来衡量。
如果不懂调整低速油针。。那就最好别动

网友:
有些是开不到一圈就可以的了,三叶的化油器有时也许是精度不够,我一台52的就是差不多一圈就行了,大了就富油了,自己耐心点调整吧。

网友:
很正常的事,我用过三叶21级的和25级的,主油针都不到一圈就找到高速了,再大些就会富油,现在这个三叶25级的主油针大约只有0.7--0.8圈,

网友:
这个方法就对了  不要管 别人 几圈  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