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8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3-03-11):
XG8美国手,方向摇杆在打左舵时不回中或者说是回中不准,差了一点点,这个啥情况其他摇杆都好的。神马情况啊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一下monitor里的显示是否回中
如果那里显示为0,物理上差点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进行一次摇杆校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行一次摇杆校准就行了!

中山哥这次一定麻烦你 了 说详细点  在那个菜单里怎么搞  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山哥这次一定麻烦你 了 说详细点  在那个菜单里怎么搞  先谢谢了

首先你的遥控必须要升级到VER.0001-0008

升级完成之后,你到TX设定(系统菜单内)中增加了摇杆校准功能。
进入这个选项,之后估计你一看就懂得了~

控不在身边,说不到具体的菜单位置,你试试,找不到我回头再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遥控必须要升级到VER.0001-0008

好我先升级 是在官网里下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遥控必须要升级到VER.0001-0008

升级需要SD卡 把文件下到卡上升级么 还是怎么弄我发现没有链接电脑的数据插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升级需要SD卡 把文件下到卡上升级么 还是怎么弄我发现没有链接电脑的数据插孔

要用SD卡的~~~

给你个连接看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7411&highlight=xg8%2B%C9%FD%BC%B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SD卡的~~~

给你个连接看看~~~

SD卡必须用JR原装的么还是可以咋外面随便买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SD卡必须用JR原装的么还是可以咋外面随便买一个

随便的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