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求配件来改造我的1:24红岩杰狮拖头

楼主(2013-03-11):
想把这辆车改造成遥控模型,车子驾驶室,大梁都是铁的,可惜空间太小,貌似难度很大。。原来的车桥都不能用,求高人评估可行性,,,如果可行,求方案

网友:
这个车原来不是能遥控的?电机和转向装置都没有么

网友:
哇。。。你有钱!   这个是多少元?

网友A:
静态车该动态车吗

网友B:
我也比较喜欢静态,首先没有空间装一系列电子设备,再者传动是个问题,估计没有可行性,照车壳搞一个车架应该可以,解决动力和转向,但合金的车壳重,做成遥控合适吗。。。个人浅见,抛砖引玉

网友:
可以改的,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没有玩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车该动态车吗

对对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比较喜欢静态,首先没有空间装一系列电子设备,再者传动是个问题,估计没有可行性,照车壳搞一个车架应 ...

我也觉得头痛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驾驶楼是金属的,超重,,,,改了以后,电机,电池都要放在前面,,就更重了,,后轮的抓地力不知道够不够啊

网友:
后桥上配重可以吗

网友:
改是可以改的不过更复杂困难些

网友:
这车好呀!
顶一个!

网友C:
车小空间小不好改啊我都想把我的一比十八的车模改遥控,无从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小空间小不好改啊我都想把我的一比十八的车模改遥控,无从下手啊

把车车图片发上来,,图片上最好放明显一点的参照物,,看看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车车图片发上来,,图片上最好放明显一点的参照物,,看看如何

特别喜欢它的油箱盖可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别喜欢它的油箱盖可以开

这车可以改,,,引擎盖下面就能放下所有的东西了,电池放行李箱,空间很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车可以改,,,引擎盖下面就能放下所有的东西了,电池放行李箱,空间很足

关键是新手不知道要到哪买这样大小的舵机等零件,还有不知道后轮怎么样的固定来传动

楼主:
淘宝买,,,,舵机只需要一个,,有钱就买好一点的金属舵机。。。。有钱就做轴传,用差速桥,没钱就用皮传,不做差速的

网友:
(⊙o⊙)哦,这要用多大的力呀!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新手不知道要到哪买这样大小的舵机等零件,还有不知道后轮怎么样的固定来传动

淘宝买,,,,舵机只需要一个,,有钱就买好一点的金属舵机。。。。有钱就做轴传,用差速桥,没钱就用皮传,不做差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买,,,,舵机只需要一个,,有钱就买好一点的金属舵机。。。。有钱就做轴传,用差速桥,没钱就用皮 ...

有一比十八大小的差速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比十八大小的差速桥吗

有,你到淘宝去搜索“模型差速”

网友:
改好了的话一定要上图啊,好想把我的1:18也改了

网友(2015-01-28):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头痛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驾驶楼是金属的,超重,,,,改了以后,电机,电池都要放在前面 ...

确实改装后车头更重,如果将就用原车塑料轮胎估计不行,我改了一个之后,后轮抓地力极差,用的橡胶轮胎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