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212-p如何设置普通电调啊?

楼主(2013-03-11):
我如何在2212-p如何设置普通电调啊? 2212-s的普通电调设置我找到了,但是-p的软件设置里面根本没有
普通电调设置选项?

我直接接上去普通电调,会连续2声beep.

网友:
加钱换新产品,不用设置都可以用啊最主要你肯加钱换购!

网友:
在机型选择里,有个自定义,自定义内就可以自由设置了。

楼主:
多谢回复,我加完自定义,可以飞了。

我自定义model选择的的是普通电调,没有调整里面的参数,飞的时候非常不稳定,基本没有办法飞啊,难道普通电调根本不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我加完自定义,可以飞了。

我自定义model选择的的是普通电调,没有调整里面的参数,飞的时候 ...

普通电调建议校准一下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