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雕刻机Z轴为啥下降的距离很短。

楼主(2013-03-11):
用文泰制作的文字,输出G代码,用MACH3控制,XYZ都能运动,可是Z轴下降的距离很短,根本接触不到工件,无法加工,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Z要对刀啊,还有安全高度设置,对刀块厚度设置,都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Z要对刀啊,还有安全高度设置,对刀块厚度设置,都对吗?

对刀了,高度也设置了。我怀疑是不是我的操作是不是有问题,可是又找不到原因,新人很疑惑,您能详细说下,雕刻机的操作流程吗,新人啥也不懂,查些资料,没有详细说雕刻机,操作的过程。谢谢。

网友:
Z行程对吗?行程不够也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刀了,高度也设置了。我怀疑是不是我的操作是不是有问题,可是又找不到原因,新人很疑惑,您能详细说下 ...

齿轮比设置好了没有。。

也就是脉冲/mm那里,,,出现移动距离不够,一般就是这里没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比设置好了没有。。

也就是脉冲/mm那里,,,出现移动距离不够,一般就是这里没设置对。。

谢谢了,按你的方法调试成功。可是还有一些问题请教,工件的厚薄不同,雕刻的深度不同,是不是都按这种方法调节Z轴的高度,进行雕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按你的方法调试成功。可是还有一些问题请教,工件的厚薄不同,雕刻的深度不同,是不是都按这种方 ...

不是。。。我上面说的齿轮比设置,,其实就是告诉电脑你机器的真实情况,,让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移动距离。。

至于工件的厚薄不同,,,,,跟这个齿轮比没任何关系,,,,,,是要对刀了,也就是Z轴0点,,通俗的说,就是告诉电脑从哪里开始是工件的位置了,他又没长眼睛,不告诉他,他是不知道的。。。

雕刻的深度不同,,跟上两者也没有任何关系,,,这个需要你编刀路的时候设置,,,也就是工件是什么样子,也要对应编写刀路,所谓刀路,就是告诉刀要以什么速度,什么路径走。。。

简单的说,,电脑是什么都不知道的,,需要你都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