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灯不亮了,怎么办???急啊!!!!

楼主(2013-03-11):
原来用S。BUS接法一直用的 ,后来改了传统接法灯就不亮了,再用S。BUS接法也不亮了,,怎么了????坏了吗????????急啊!!!!!!!!!!!

网友:
确认接线正确,打开遥控器,按住“SET”键再接电,直接进入设置程序,设置完成就会一切正常

楼主:
好,我试试看

楼主:
现在情况又是这样,换个电调用传统接法可以用,好象原来的电调没有电压输出了,电调不会坏了吧?

网友:
那就用表测下电调BEC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情况又是这样,换个电调用传统接法可以用,好象原来的电调没有电压输出了,电调不会坏了吧?

什么电调?有些电调是不带BEC输出的

网友:
多加一根电源线连接接收机和3g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