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35接天地飞6a问题,有图求解

楼主(2013-03-11):
原车为小狗,采用md35,和航模天地飞6a遥控接收.现在遇到接线问题,如图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接.请兄弟们指教
我是右手油门

楼主:
这是接收接线 这是电调接线

网友:
日本手的?
偶的控都是美国手,我的是1、4通道对调的

楼主:
我的航模遥控器弄过来的,我一直用的就是右手油门.我搞不懂的是为什么航模的都是一个通道接3条线,而这个除1通道外其他的只接1条线.每个通道的接线是啥意思真搞不懂.
有说是干扰强了导致没办法接收信号,问题是我第一接的时候动作是可以执行的,现在打死不动

网友A:
每个通道3条线分别是负极(黑色或灰色),正极(红色),信号线(一般都是白色还有橙色)
电调上过来的红色和黑色线搭配给接收机供电,然后接收机才能工作,舵机也才可以从接收机取电

网友:
其实美国手和日本手都没所谓
只要把信号线调换就可以了!
我的是把遥控器拆下来,重新插拔遥控器的摇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通道3条线分别是负极(黑色或灰色),正极(红色),信号线(一般都是白色还有橙色)
电调上过来的红色和黑色 ...

为接收供电的是哪个通道呢?航模的是3通道,这里唯一接3根线的是1通道,其他的都是1根线,按理来说2,3,4,5那边都是信号.难道说这里是由1通道供电吗?
还有,我暂时只要能动起来就好,那么3,4,5通道是否可以不接?功能选择通道和功能执行通道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玩飞机的话是由油门通道上的电调那边供电,所以是第3通道,实际上哪一个通道都一样可以的。
只要接收机有电了,你插不插345通道都对行走电机没影响,哪个通道对哪个动作你得弄明白
选择通道,一般就是调钮通道或者是油门摇杆那个通道,方便定位的
执行通道,5通的开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飞机的话是由油门通道上的电调那边供电,所以是第3通道,实际上哪一个通道都一样可以的。
只要接收机有电 ...

根据md35说明书上的接线,1通道的三根线在控制转向的同时也是供电的,可以这么理解不?其他的就只要将信号接入就可以了,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md35说明书上的接线,1通道的三根线在控制转向的同时也是供电的,可以这么理解不?其他的就只要将信号接 ...

楼主:
哥哥,能不能画个示意图啊?现在我这边都不动了

网友B:
在测试接线的时候有无接反情况???
希望你没把接收烧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接收供电的是哪个通道呢?航模的是3通道,这里唯一接3根线的是1通道,其他的都是1根线,按理来说2,3,4,5那边 ...

接收任意一通道都可以供电,

用Y线的话可以在插电池供电的同时多控制一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测试接线的时候有无接反情况???
希望你没把接收烧掉

接收没问题.昨晚把接收换到了飞机上试了
是不是跟控有关系?胖胖那边说要用2.4g的控.问题是我第一装的时候是能进行控制的
我是按照说明书上接的线,对这颜色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任意一通道都可以供电,

用Y线的话可以在插电池供电的同时多控制一个舵机..

y线一把,舵机一堆.这个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不动

楼主:
md35那边说是因为我用的是fm的控而不是2.4g的控,所以动不了.想问下这个遥控的问题真有那么大吗?我现在用的天6afm72那种

网友D:
排除接收的问题后,你可以先只插电调上的1、2通道,先把行走问题解决了。
还有,如果你有万用表的话,可以测一下电调对接收机的供电是否正常

楼主:
现在就是弄1,2通道,现在没反应.电调上只标了几个通道数字,每个插针没标正负极.万用表今晚搞定,问题是怎么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弄1,2通道,现在没反应.电调上只标了几个通道数字,每个插针没标正负极.万用表今晚搞定,问题是怎么测 ...

测你顶楼照片上蓝线和绿线的电压,蓝色为正极、绿色为负极,看看电压是否在5V左右。

楼主:
没电压显示。是不是证明没有电流过去?

网友:
好吧你可以直接联系胖包维修事宜了

网友:
那个热缩套套着的有没有接好

楼主:
哪个热缩管?

网友:
3针插头的那个黑色膜包着的不明物体印象中,是个开关电源,就是他给接收机供电的吧,看看说明书怎么写的

楼主:
我记得我问过,那边说那东西是个降压模块

网友D:
那个是给炮塔系供电的,与接收无关

楼主:
现在怎么办?前辈们指点迷津吧,人都烦透了

网友:
排除法,逐一检查哪个是好的,控和接收机能不能正常给信号,电池是不是好的,线是不是接反了等等一些细节问题先处理好。
还有,好象电调板上有一个开关,需要短接才能工作,你有没有看说明书。
实在还不行发回去检测

楼主:
现在的好像不需要短路了
另外,能不能发一个电源开关的图片?原来的电路好像不对头

网友D:
电源开关很简单,正负级上随便哪根线上接个开关就行

楼主:
已解决.电源拨动开关接触不良,直接换新的.后来才发现接收也坏了,可是放飞机上又挺好,现在就是其他功能接线的问题了.另开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