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电池电量显示问题

楼主(2013-03-11):
我是菜鸟咨询个问题:请问玩航模飞机的时候,怎么才能知道航模上的电量剩多少了呢?谢谢先

网友A:
插上电显看数字。。。

网友B:
沙发的回答要逆天呐!!!

网友C:
沙發別鬧了,你都用舔的嗎?

网友D:
有带警报的电显,可以设置报警的电压,比如降到3.7v就会发出警报声,你就知道该降落了。
一般设置3.8最好,这样还有一分钟以上的时间可以用来降落,应该不会降到3.7以下,对电池好点。
我就是这么设置的。

网友E:
设降到3.7v就会发出警报,听到报警尽快降落,断负载后电池电压一般都大于3.8V,很安全。

网友F:
静待飞机掉落

网友G:
自由落体就知道没电了

网友H:
锂电电显

网友I:
LS一群鸟人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F:
静待飞机掉落
最好事先 挖好坑 等着自己掉进去 是吗

网友K:
6.7楼回答正确。

网友:
怎么设置呢?

网友L:
六楼的解答靠普.

网友M:
双向和电显……

网友N:
电显设置成3.6V,下来大概还有3.75左右
另外可以根据经验,在遥控器上设置计时器

网友O:
根据经验……

网友P:
楼上这位讲得最靠谱。因为大部分模友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Q:
自从用了好盈保护神,电池在没有过放了,只是你需要学会熄火降落

网友R(2013-11-25):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

网友S(2014-06-13):
小手一抖,学完就走

网友T:
怎么设置电显呢?

网友U:
好多 坏人哦,发现!就用BB响吧,TB上多的是,十来元一个的。

网友V:
靠猜
其实楼上已经有答案了,我是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