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4电机能用3s电池吗?

楼主(2013-03-11):
想用2204做个小四轴,2204电机能用3s电池吗?RT具体的参数是多少?

网友A:
绝对可以了啦 朗宇2204kv1480那个 我一直都用3s飞四轴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B:
1510我都上3s电啊,只要电调支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可以了啦 朗宇2204kv1480那个 我一直都用3s飞四轴

谢谢~配的是几寸的桨?电池能用2200的吗?会不会拉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10我都上3s电啊,只要电调支持就行

电调10A的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10A的够吗?

够了,好盈10A